新手装机求教

楼主(2005-09-22):
请教商场的zm400为何
电机
只能带动大齿轮。而螺旋桨不动呀。谢谢赐教!

网友A:
你的无刷马达的转向反了!你把马达的电源线的其中两条调换一下就能解决。

楼主:
我是商场的有刷皮带版。而且大盘不管怎么转都带不动螺旋桨

网友B:
请检查马达的转动方向,换一个方向试试。

楼主:
两个方向都试过了。没反应的。是不是商场给了我个坏的?

网友C:
锁大齿轮的,内六角螺丝松了!!!

网友D:
看看单向轴承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