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5-09-22):
为什么我的OS32发动机,加成品油主油针开0.8到一圈就可以飞,而加自配油主油针只能开3小格才能飞?是我的自配油比例不对?还是硝基太低了?

网友:
这和油的黏稠度有关!

楼主:
那这种现象是不是太稀啦?

网友:
主油针开这么小?正常吗?

楼主:
我看别人都说主油针是一圈到两圈不等,但我的的确只能开3小格,多一格都加不上油,无力,我也不知道正不正常,但只有这样才能正常飞呀!所以才请教各位的啦!而且,我的OS46发动机也是这样才能正常飞!也许是我这里海拔高度的原因?2400米的海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别人都说主油针是一圈到两圈不等,但我的的确只能开3小格,多一格都加不上油,无力,我也不知道正不正常,但只有这样才能正常飞呀!所以才请教各位的啦!而且,我的OS46发动机也是这样才能正常飞!也许是我这 ...

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只要发动机不过热,动力足的话就不要管那么多了,只要油的配比没有错误。

楼主:
十公斤甲醇+两公斤蓖麻油+一公斤硝基甲烷,这样的配比应该没多大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