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5-09-23):
油门加大然后往右打尾舵(尾桨螺距到最大),收回油门到0%的位置。尾桨的螺距回不到初始状态?必须关掉电源在开起。尾桨的螺距才回到初始。高手指点指点~~~~~~~~~~~~~
我的机是36#皮带,控是HITEC6通。尾
舵机
是GWS 6K 轴承那款。

网友A:
原地打舵是这样的,飞起来就好了,因为原地的时候机头受地面摩擦力影响,不能自转,陀螺仪检测不到自转的信号,所以对尾舵机的控制有点混乱。飞起来的时候你打舵机体是要转的,转起来以后陀螺仪就会检测到这个信号了,就能够正常的控制尾舵机了。

楼主:
请推荐一款适合36#的无刷和电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