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傻傻的问题:35MHz和72MHz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05-09-23):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72MHz的?

网友A:
频率不一样

楼主:
性能上呢?

网友B:
72是空模专用频段,不过同频的到反而多了。

楼主:
那选择电直遥控的时候应该选哪个频率呢?

网友C:
按照国家无委会的规定,分给航模的频率只有15个频段,40兆频段5个,72兆频段10个。所以众多模友一起飞行时总会发生重频的问题,一般在开始飞行前都要报频,因为同频干扰的后果是非常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