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微调问题

楼主(2005-09-23):
请问各位:
我的飞机是450xl(ccpm),切入3d模式后,微调变化好大,尤其是俯仰方向。
正飞时它自己有拉杆趋势,倒飞时有严重推杆趋势。
小弟开始是怀疑头轻了,可是机头加了配重后似乎没有好转。
请大家帮忙诊断一下。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现象呢?
谢谢!

网友A:
哥们我刚会旋停,帮不了你呵呵

网友B:
你的十字盘水平调整好了吗
正常模式的水平没有调整好就会有你所描述的现象

楼主:
不太明白

网友C:
斑竹的意思就是十字盘能否在副翼和俯仰控制回中后是否水平。
如果不水平,机器就可能有方向偏好哦。你小心检查一下就可以了。不然翻到你难受,还有你的机机如果是V2版本的,最好升级一个十字盘导板,会改善副翼、俯仰相互干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