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小飞翼总是向右偏,向下掉,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5-09-23):
我的小飞翼展长30cm,重量140g,飞的时候总是向右偏,向下掉,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电机轴线右偏的不够啊?

网友A:
30的翼展?你用多大的桨?什么动力?什么翼型?室内机还是室外机?前拉还是后推?如果前拉的话,右偏很可能是反扭力影响,后推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的翼展?你用多大的桨?什么动力?什么翼型?室内机还是室外机?前拉还是后推?如果前拉的话,右偏很可能是反扭力影响,后推就不好说了。

用的是4035的桨,180直驱,前拉。

网友:
你可能要调整一下推力线。可能会好。

网友:
首先保证飞机对称不变形,然后是拉力线。

最后……我觉得30cm翼展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