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中的陀螺仪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5-09-23):
问个菜问题~~

网友A:
陀螺是帮助你锁定直升机飞行的方向,否则因为自旋的反扭力你要不停地打尾舵来保持飞行方向,陀螺就是用来自动帮你打尾舵来抵消自旋的反扭力,来保持飞行的方向,它上面有个传感器,感应角速度的变化,然后通过比较输出信号来控制尾舵修正方向。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

网友B:
小电直没陀螺估计要拼命的打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