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2紧急求救

楼主(2005-09-23):
新买的JR9X2变频版,进入明细画面缺少Swash Mix功能,即十字盘选择功能,在Swash Mix显示出处为空白,其它部分与说明书一致,怎么回事?

网友:
你先要将CCPM激活

先按住ENT按扭再开开关
可以进入模型设置开关
将SWASH MIX的控制方式调整到120度
再按LIST进入设定模式

楼主:
你先要将CCPM激活

先按住ENT按扭再开开关
可以进入模型设置开关
将SWASH MIX的控制方式调整到120度
再按LIST进入设定模式

按版主的方法搞定,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