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又个菜鸟的问题

楼主(2005-09-23):
我想知道,锂
电池
说的8C,10C放电是什么意思,和镍氢电池的多少安放电之间怎么换算,请各位大大能否给小弟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多少C指的是放电能力,如1800mah,10C的电池,就是说该电池能持续18A的电流放电

网友B:
1800MA的电池若是1C放电是指该电池可以用1.8A的电流在1小时里放电完毕,若是10C放电的话就是该电池可以用18A的持续放电电流在1/10小时内放电完毕,如此类推……!所以C是代表电池的放电性能,而且该性能还和电池的内阻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