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随便说"垃圾"

楼主(2005-09-23):
最近经常可以看到有人说某某某品牌是如何如何垃圾.如何如何不稳定等等.希望你看看我转的一篇文章.其实直机买回来是需要调试的,你要知道你买的是模型,不是小孩玩的玩具!想要飞好模型前,先学会调试!玩不同的模式,有不同的调试方法.他们之间不能通用的.就像裤子是不能当衣服穿,一个道理.
--------------------------------------
直升机油门及螺距曲线的调整

前言

直升机的曲线调整可分为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每种飞行模式都有其独特的曲线,影响曲线的主要因素有: 机种、级数、主旋翼翼形、天候状况及个人的飞行习惯。一般的八动遥控器对於油门及螺距曲线都提供5个控制点,分别对应0%(L)、25%(1)、50%(2)、75%(3)及100%(H)。以下列出的数值仅供叁考,您必须依照实际的需要作调整。

--------------------------------------------------------------------------------

Normal

适用於停悬及静态飞行,重点是要使机体沈稳柔顺。调整时先决定停悬点(油门摇杆在½的位置)的螺距及主旋翼转速,转速的快慢依您自己的习惯而定。若您的经验未能以目视的方式来判断转速,可以请有经验的同好在旁协助,或购买一种可安装在尾管上的转速计。

调整停悬点:螺距约在+6。,主旋翼转速约在1,400rpm。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低於½的位置:请降低油门或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高於½的位置:请增加油门或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快:请降低油门曲线第2点的数值,并且增加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慢:请增加油门曲线第2点的数值,并且降低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调整最高点:螺距约在+10。。
先保持停悬的状况,然後把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点。
若机体上升快速但主旋翼转速变慢:高速螺距过大,请降低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若机体上升缓慢且主旋翼转速变快:高速螺距过小,请增加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上升速度适中,且主旋翼转速变化不大即可。
调整最低点:螺距约在-2。。
先将直升机保持停悬在适当的高度,然後把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
若机体下降速度过快:负螺距过大,请增加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若机体下降速度缓慢:负螺距过小,请降低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下降速度适中即可。
调整¼及¾点
作静态动作时,油门摇杆几??只在¼至¾处移动,所以油门及螺距曲线在此范围内仅作小幅度的变化,使得机体不会暴起暴落。建议您将??翼、升降舵及尾舵的大小动作比例(Dual rate)设为70%,并适度地搭配指数曲线功能(EXP),可使动作更为轻柔精准。

--------------------------------------------------------
Idle-up 1

适用於上空飞行,可作内筋斗、侧滚等动作。重点是要使机体轻巧灵活、加速凌厉。调整时主旋翼转速要略高於静态飞行,约在1,600rpm。

调整最高点:螺距约在+9.5。。
将飞行模式开关切至Idle-up 1,把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点,使直升机作高速直线前进飞行,并拉起机头作内筋斗。
若主旋翼转速变慢,且冲力有下降的现象:高速螺距过大,请降低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若主旋翼转速变快,且有冲力不足的现象:高速螺距过小,请增加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能顺畅地执行内筋斗,且冲力变化不大即可。
调整最低点:螺距约在-5。。
使直升机作高速直线前进飞行,然後打??翼作侧滚,当机体侧滚180。时,油门摇杆在最低点的位置。
若机体高度会上升:负螺距过大,请增加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若机体高度会下降:负螺距过小,请降低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能流畅地执行侧滚的动作,且高度不会变化即可。

-------------------------------------------------------------
Idle-up 2

适用於3D花式飞行,重点是要使机体静若处子、动如脱兔。调整时主旋翼转速一定要快,约在1,700rpm。转速快的优点是停悬稳定、翻滚快速。但相对地转速快也会产生较大的振动,所以机体结构一定要详加检查,确认各部位螺丝已锁紧。

调整正飞停悬点:螺距约在+5。。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低於¾的位置:请降低油门或螺距曲线第3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高於¾的位置:请增加油门或螺距曲线第3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快:请降低油门曲线第3点的数值,并且增加螺距曲线第3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慢:请增加油门曲线第3点的数值,并且降低螺距曲线第3点的数值。
调整最高点:螺距约在+9。。
先保持正飞停悬的状况,然後把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点。
若机体上升快速但主旋翼转速变慢:高速螺距过大,请降低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若机体上升缓慢且主旋翼转速变快:高速螺距过小,请增加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上升速度适中,且主旋翼转速变化不大即可。
调整倒飞停悬点:螺距约在-5。。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低於¼的位置:请增加油门曲线或降低螺距曲线第1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高於¼的位置:请降低油门曲线或增加螺距曲线第1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快:请降低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第1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慢:请增加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第1点的数值。
调整最低点:螺距约在-9。。
先保持倒飞停悬的状况,然後把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
若机体上升快速但主旋翼转速变慢:负速螺距过大,请增加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若机体上升缓慢且主旋翼转速变快:负速螺距过小,请降低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上升速度适中,且主旋翼转速变化不大即可。

----------------------------------------------------------------
油门锁定

油门锁定是为了执行熄火降落的动作,所以没有油门曲线只有螺距曲线。
调整最低点:螺距约在-4。。
先保持上空飞行的状态,把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随即将油门锁定开关切到ON的位置。
若机体下降速度过快:负速螺距过大,请增加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若机体下降速度缓慢:负速螺距过小,请降低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下降速度适中,且主旋翼转速不会急遽减慢即可。
调整中立点:螺距约在+5。。
当机体降至离地3米高左右,把油门摇杆由最低点稳定地推向中立点。
若机体下降速度过快:中速速螺距过小,请增加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若机体急速停止下降:中速速螺距过大,请降低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能缓慢且持续的下降即可。
调整最高点:螺距约在+12。。
最高点其实应该用不到,正常的熄火降落动作,在油门摇杆推至¾位置前,已经安全降落了。

----------------------------------------------------------
结语

油门及螺距曲线会因直升机品牌、引擎、主旋翼及个人的飞行习惯不同,而有所差异。相同的配备会因曲线调整的不同,而产生极大的差异。直升机不仅组装要确实,事後的调整工作也千万马虎不得。

本文章所列的各种曲线数值,仅供叁考用,重点是曲线的形状,而不是数值。意即在什麽样的飞行场合,多少度的螺距应该搭配多少的马力输出,可使主旋翼的转速多快,再配合自己的飞行手法,才可调整出合用的曲线。所以没有标准的曲线,只有合用的曲线。例如3D王者━杨格,他的直升机在normal时,螺距为-9~+9。

本文翻译自“竹蜻蜓的天空”

油門設定

第一節:學習編設定

1. 開啟搖控及接收機,調整TRAVER ADJUST THRO 完全行盡化油器行程(完全關閉及全開)。

2. 選取 THRO CURVE NORMAL THR 分5個POINT 、1=0、2=25、3=50、4=75、5=100。

3.試飛時,如果控制捍到中位而引擎轉數過高,可以將第 2及3 POINT 減底數值。

第二節:飛行編設定

1. 選取 THRO CURVE MODE-1 THR 分5個POINT 、1=60、2=50、3=50、4=75、5=100。

現在新型引擎已較以前好多了,OS廠的直昇機30 級及60級 引擎已不須怎樣繁複的調較,但要記著用好性能的排氣喉。

------------------------------------

网友:
好文章, 顶一把!

网友:
竹蜻蜓的天空里的文章,
但被大家称为垃圾的那些产品做不了多少以上的调节吧,呵呵

网友:
连篇文章适合初学者,但是不适合垃圾!

网友:
呵呵
等到真的会这么调时
恐怕已是精英了

网友:
这么老的话题还来谈??? 华XX是什么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去投诉区翻翻以前的贴!

网友:
又上了一课

网友:
能这么调的根本不可能是垃圾了

网友:
我不知到說垃圾的對飛直昇機功力如何
在我及身邊的人來說,除了電子設備品質差外,整體性能都十分理想
機身輕巧而靈活,修理費用平,相對電的要求不高也可以飛得很爽
穩定性更是比450更好..問題在於懂不懂調
加上現在出產的#36機身都比以前改進了不少,不用手功已經十分好飛
在四百多元的價錢來說,沒一架比它好的

网友:
空机没多少人会说什么,但加电子设备就可以说是垃圾拉。

网友:
空机也不能合450比把,许多地方都不是球头,旋翼头的做工很粗糙.比黑鹰的做工都差

网友:
那就要問問你求的是美觀還是穩定與性能了....
論做功你說得對
論性能你飛過一架調好的36沒有?

网友:
太深奥了!有几个人会这么调啊?

网友:
飞电直你不会调也要会调,除非你不玩直升机!

网友:
直升机的调试真是太复杂了!

初学者连悬停都飞不好,没法按照上面调试呀。

网友:
华科尔的套机就是垃圾之最,机体还算过的去,但用德国注塑设备做成那样也够让人汗的,电子设备除了陀螺仪其它全是垃圾,电调线性非常差,没任何参数可设置,接收发射失控,就那个破旋钮调螺距真是玩笑,象是阳痿样功能都不全,还如何让人调试?发射机说明书就是废纸一张,就那把破控好象还当成技术秘密生怕被人看穿似的,不过有一点倒还行,那烂控飞模拟器倒还胜任,电脑里不失控。它的晶体据试过的人说用在别品牌的发射机上都不行,兼容性巨次,舵机抖舵就不提了,实在让人找不出理由不说它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