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切割8mm厚的铝板?

楼主(2005-09-24):
准备做雕刻机导轨丝杠都买好了现在就差机架制作了,买来了8mm的铝板可是不知道怎么切割啊!现在用云石机+铣刀片切实在太麻烦、危险了而且刀片要12元一片切了能有一米的板就坏了(我期间用水冷却的)谁能指点小弟一番?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卖带合金刃的锯片,100MM的,你装上试试,8MM用剪板机也可以,找个做板金的地方剪一下,我用云石机切过20的板,切的时候要慢一点,渐进,要拿稳,一抖就打齿,锯木的锯片就可以,铣刀是床子上用的,高速钢太脆,手拿不稳就打齿了

网友:
最好用线切割机床加工,既然已经花了大价钱了。

网友:
直线部分可以用剪板机,曲线用线切割,铝板很粘,自己加工有一定危险性,不安全。

网友:
hyh45说得好.如果说直线也用线切割太浪费了.并且费时.如果说线切割是自已的可以用.

网友:
齿锯片锯铝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卖带合金刃的锯片,100MM的,你装上试试,8MM用剪板机也可以,找个做板金的地方剪一下,我用云石机切过20的板,切的时候要慢一点,渐进,要拿稳,一抖就打齿,锯木的锯片就可以,铣刀是床子上用的,高速钢太脆,手拿不稳就打 ...

锯木刀片真的可以吗?硬度能够不会崩裂锯齿吧?

网友C:
瞧你这高速钢锯片锯木头木缝也会烧焦(第一次见到锯夹芯板要淋水的)

锯铝板的确太危险,原因是云石机线速度很高已经超出了高速钢使用范围且排屑不好。选用含增强纤维的切割片能好些,但也是很慢(操作同下);硬质合金圆锯片锯木头最好,锯厚的软金属材料手劲要够力够稳走刀更要够微(切第一刀时要在被切的板头前增加引切板更好,重压微进刀),边定位及云石机底板千万不能松动。这是不得已的操作。安全第一,做好个人防护;面积小的板子没有可靠牢固夹稳的、手劲不够力和没有经验的万千不要仿效
下图是外径110毫米的圆刀片,高速高温排屑特性好,但刀口不能在进刀时突然碰撞、摆动

楼主:
呵呵,这种刀片的确不能切木头后来换了(当时很晚了家里没有切木头的刀片所以就用这个代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种刀片的确不能切木头后来换了(当时很晚了家里没有切木头的刀片所以就用这个代替了)

在城市窝里玩这些东西,我们个个都是令邻居讨厌的家伙

网友:
用手提曲线锯,装专用金属切割锯条。

网友:
如果没有手提曲线锯,只能用普通手锯。

用手提曲线锯,装专用金属切割锯条。

网友:
8mm的铝板多少钱一张?

楼主,你买的8mm的铝板尺寸是多少?
又是多少钱一张呢?

网友:
你没看博世的那个广告啊手提曲线剧

楼主:
8mm*1m*2m的45kg770块钱,贵啊!

网友:
是贵啊!有可能还是用铁的便宜,业余下不好加工.

网友:
铁做的你轻要,就怕电机带不动,

网友:
锯片最好一定要选最细的齿,细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锯木刀片真的可以吗?硬度能够不会崩裂锯齿吧?

可以的,锯铝型材的切割机也是用的锯片,铝并不比木头硬多少,象中纤板好的是很硬的,里边还有夹杂的胶和砂等,我这用110切割机切铝板的在生资市场很常见,当然最好带上护目镜,渣子掉进眼也很危险,用的时候要渐进,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瞧你这高速钢锯片锯木头木缝也会烧焦(第一次见到锯夹芯板要淋水的)

http://photo.5imx.com/up/0509/2005925019161.jp ...

烧焦的原因也有锯片没开锯路,和板的磨擦太大引起的,木工的锯片是要开锯路的,就是齿要往两边偏,这样锯出的槽比锯片宽,就不会烧焦了,

网友:
用手提曲线剧 用最细齿的锯片。最细齿的振动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慢啊

网友:
是也,用剪板机一下就好,又光,家里也不会搞得满地是铝粉.

网友:
到机加工车间,找一台立式机床,30分钟搞定

网友(2005-10-29):
用手提曲线锯,装专用金属切割锯条。

同意有些人说的:用手提曲线锯,装专用金属切割锯条。

网友E:
为什么不直接用砂轮锯呢???切割用的薄砂轮

我正在做线切割,哪位大哥能否帮我把机械部分图纸搞定??我可提供电路图

网友:
用砂轮锯不好吧!砂轮锯不适合锯这种长锯路的板材。

网友:
木工锯床换锯金属的钢锯条.很好用

我改了一台木工带锯,用6.5X0.9X145的钢锯条,锯铜,铝很好.

网友:
木工带锯是循环式的,你是怎么加上的普通钢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直接用砂轮锯呢???切割用的薄砂轮

我正在做线切割,哪位大哥能否帮我把机械部分图纸搞定??我可提供电路图

机加的常识,软材料是不能用砂轮的,会粘在上面,铝和铜都不好用砂轮的

网友:
用的锯条:6.5mmX0.9mmX周长145mm.

网友:
用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