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薄薄的铝合金管子怎么焊接?DIY水冷散热排

楼主(2005-09-24):
在网上看到许多关于diy水冷的帖子,我也饱受cpu风扇噪音的困扰想试着弄个,正好家里有两根3米长的铝合金材料,做镜框用的那种.很薄的,我想把它弄成个如图所示的散热排,想请教各位高手,这样的东西可以用修理冰箱的那套家伙来焊接吗?

网友A:
楼上哪里人?

都过了中秋了还那么热?奉劝一句算了把,用便宜的材料DIY不出高级的东西——铝合金很难焊的。真的很需要的话就道卖制冷配件修空调的地方看看也许有现成的零件可用。顺便说说——你的设计焊点太多——金属受热变形的话焊点可能烈开。散热的话,不如你搬到西博立亚去住或者把电脑搬到冰柜里。

网友:
不实用的,要漏水的.铝要用铝焊.

网友B:
有低温铝焊条卖.温度不高就用胶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过了中秋了还那么热?奉劝一句算了把,用便宜的材料DIY不出高级的东西——铝合金很难焊的。真的很需要的话就道卖制冷配件修空调的地方看看也许有现成的零件可用。顺便说说——你的设计焊点太多——金属受热变形 ...

铝合金散热性能应该还可以吧?家里的暖气片就是铝合金的,挺不错的呀,人家的焊点比我这个还多,15跟立柱呢,焊的特别漂亮.其实买个小点的铝合金暖气片省事,但是价格不便宜,得300左右呢.这个材料是现成的,20左右买的吧 闲置着也没有用.其实只要焊接关能过去,我想他的效果不会比市场上的高级水冷散热器差的.我看他们修理冰箱的焊接小铝管子也挺容易的.呵呵 去西伯利亚是个好主意,机器是凉快了,但是到时候遇到个还没有吃午饭的东北虎就不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低温铝焊条卖.温度不高就用胶水好些

恩谢谢,光用胶水~~恐怕不行,其实我自己搞不定的话可以找人花钱做的,焊接这么多地方不知得花多少钱噢

楼主: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460e23c109080.jhtml

这种合成焊条~~~真的假的??

网友:
铝管,那你就弯成若干个Z型不就可以了?除非你的管子有问题,否则绝对不会漏水

网友:
换个大的 电脑风扇。在把12V的电压降到9V或8V或6V风扇噪音就小了啊

网友:
那就用亚弧汗,可以很漂亮,但是要很多米呀.氧焊你就不呀去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看到许多关于diy水冷的帖子,我也饱受cpu风扇噪音的困扰想试着弄个,正好家里有两根3米长的铝合金材料,做镜框用的那种.很薄的,我想把它弄成个如图所示的散热排,想请教各位高手,这样的东西可以用修理冰箱的那套 ...

气焊接手艺好是没问题的。关键是你这个散热器如果单作面积散热效果不好;做内风冷或水冷没有形成迂回通道

网友:
散热排?
槽型材就算了吧,不然你以后一定后悔。
到建材市场买合适的紫铜管,自己弯。
有这些还得要个风扇对散热排强制风冷,不过你可以选用转速低一些的,或者改变电压,噪音可以解决。
最好的办法是用带式散热器,不用风冷。
上网搜“水冷王”(爱好者自己做的水冷套材,不比北美市面零售的差哦)
可以有满意的答案。

网友:
不实用的.云浮老大也在线.你好.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啦,既然大家认为这个设计不太合适 ,那我就改改,我去搜索资料,争取确定一个好的方案, 另外,我还有个想法,就是利用地板来散热,就是做个金属片状容器长宽高比如是500MM*300MM*30MM,紧贴地板放置,里边是水,用水泵来循环,我自己体会地板散热比空气要快呢(但愿不会招来一通臭骂)

网友:
用直流制冷模块 TE 来做 ,已经有人做成功了,效果非常理想。

网友:
最好采用铜管,散热效果好,也好焊接,在五金商店有卖的,什么直径的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460e23c109080.jhtml

这种合成焊条~~~真的假的??

看上去象热熔胶棒棒。没有什么金属的质感。

楼主:
苹果老大说的半导体制冷挺好的,但是这个东西功耗很大.我朋友有一块说给我,75W的,我考虑到家里的电费支出已经很高了,没敢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问了,他说就是专门粘接金属的胶,据说强度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对,但是,铜管焊接的时候要用铜来焊接如果用锡焊接,则导热系数降低,而且据说铜管内部不干净?(查资料查来的)而铝要用铝来焊接所以他导热系数不变,而且内部干净。(这个资料是说汽车的水箱,估计是说铜管容易存水垢之类的?不太明白)所以大多数高级汽车的水箱是铝管的,其实为很受启发,pc的水冷散热就是根汽车学来的,我有空多去拆解汽车的垃圾场去逛逛,买个废旧的大型汽车水箱不就挺好么???瓦哈哈哈!
   忘了说了,我家原来有台单开门的白雪冰雪,上面是冷冻下面是冷藏的那种,那家伙特别结实,用了10来年了,其后买的冰箱都坏俩了,他还不坏!后来俺爸给白雪清理冷冻室积的冰的时候,用改锥把他的那个冷冻室扎了个眼儿.其实补上就是好的,也没补,让我给拆了,压缩机该了气泵了,后面的散热排卖了,后悔,机箱当了碗柜.
   这次我想搞水冷,找出他那个冷冻室来,它其实就是一个铝合金板子,中间有无数的弯弯曲曲的管道,然后围成个盒子,就当冷冻室了,用来做散热排估计不错!运气好啊!嘿嘿!让我纳闷的是我就找到入口没找到出口,奇怪噢!

网友D:
靠,你还不如买个旧冰箱,把你的机箱装进去!要零上零上,要零下零下,还隔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靠,你还不如买个旧冰箱,把你的机箱装进去!要零上零上,要零下零下,还隔音!

这样也行,电费你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苹果老大说的半导体制冷挺好的,但是这个东西功耗很大.我朋友有一块说给我,75W的,我考虑到家里的电费支出已经很高了,没敢要.

功耗不算大啊,你参考这里
http://www.zjjh.com/xszgs/te/pro_introduce/cpucooler.html

楼主:
苹果老大介绍的这个挺好,温度控制到30-40度,但是我有些问题不理解,比如cpu到30制冷片停止制冷了,那么是不是cpu很快(甚至几秒就能达到40度?然后制冷片随即开始工作,片刻温度即回到30度,制冷片又开始制冷了,如此反复是不是对cpu和制冷片都有很大的损害??
   还有您注意到没有,他这些功耗不大的只适合p3和k7的cpu,p4这种火炉子恐怕就得换大的制冷片了,再说说水冷的功耗,东元新出的水泵功耗才4W(我怀疑他写错了)扬程1.5m,若配上个效率好的散热排,风扇都不用配,几乎是静音!多爽啊,您说不是么?

楼主:
我自己再顶一下欢迎大家讨论,苹果老大不会因为我这个菜鸟有点不同意见就不高兴了吧,其实制冷片给cpu降温的确是更高级的办法,但是他的方案还不成熟,假如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将cpu的温度稳定的而不是很大波动的控制在合理的范围,那么对于许多超频玩家来说,真是太棒了.

网友:
用水冷需要好的手艺
用半导体制冷好些
小马
可能有些疯狗要来攻击我了
一旦他们开始攻击我就离开这里
预备告个别先

网友:
拥抱。。。苹果。。。拥抱一个

网友E:
其实我的CPU风扇早就烂了
转的半死不活的
爱咋地咋地
CPU烧了就烧了
再买一个拉动内需
反正也不值钱
我的CPU是K6-2-300的
现在价值RMB20元
连风扇我都懒的给它买

楼主:
老狼好,呵呵,没说我是疯狗吧??
   我承认水冷也有他的缺点,比如如果想要一套不用风扇散热的静音水冷,那就必须把散热排做的很大,占用空间.而且有漏水的危险,专用的液体又比较贵.
   半导体制冷的确是很好的思路,事实上很早就有人这样做了,但是他也有明显的问题,就拿苹果老大介绍的那套来说,如果cpu到30制冷片停止制冷了,那么是不是cpu很快(甚至几秒就能达到40度?然后制冷片随即开始工作,片刻温度即回到30度,制冷片又开始制冷了,如此反复是不是对cpu和制冷片都有很大的损害??
   假如哪位高手能将cpu的温度稳定的而不是很大波动的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那半导体散热的新纪元就要开始了!

网友:
知道PWM、斩波式稳压器不?用这两方法以后其实制冷片就工作在脉冲电压下了,就可以保持恒温了。
还有一点,不管是用水冷还是半导体,只是加快了热的传递速度而以,要想达到很好的散热较果,始终还要做一个比较大的散热面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460e23c109080.jhtml

这种合成焊条~~~真的假的??

再问一句,谁过这种焊条,看起来不错,介绍介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再顶一下欢迎大家讨论,苹果老大不会因为我这个菜鸟有点不同意见就不高兴了吧,其实制冷片给cpu降温的确是更高级的办法,但是他的方案还不成熟,假如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将cpu的温度稳定的而不是很大波动的控制在 ...

呵呵,没注意看回帖,不好意思

用TE 做CPU散热,其实已经有好几年了,效果是很理想的,车用的小冰箱就是用它来做制冷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2001年就有厂家做出成品来了,不过当时TE的价格很贵,所以没市场,发烧友倒是有用的,现在TE的价格下来了,也有零售的,可以考虑使用了。

楼主:
呵呵,这两天一下雨,我就没法上网,可能是电话线给淋湿了.苹果老大说TE挺好,要不我把那块75W的拿来试试看?可是铁皮老大说的那两种方式我自己做不到呀?得好好研究下了看来.另外那种合成焊条其实不是焊条,就是强度比较大的专粘金属的胶,施工时加热要粘接的两个面到能够融化这种胶的温度,然后一面涂上胶,冷却即可.对接面积大些才好,据说强度"和焊接差不多"这时我问的,自己也没用过

网友:
金属铝焊片我能作

我也能加工铝焊块,熔点大概在300--400度,用大W的电烙铁就可以焊上。还有银焊条,可在1MM上下的铜片都可以焊接但焊完铜连接处的颜色不够黄或者说是偏黑可能是其中含Ag元素的原因吧,熔点大概700左右(铜的熔点是1083)与焊锡焊是完全不同的强度。

网友:
风扇加点油还可以凑和的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的CPU风扇早就烂了
转的半死不活的
爱咋地咋地
CPU烧了就烧了
再买一个拉动内需
反正也不值钱
我的CPU是K6-2-300的
现在价值RMB20元
连风扇我都懒的给它买 [/quot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的CPU风扇早就烂了
转的半死不活的
爱咋地咋地
CPU烧了就烧了
再买一个拉动内需
反正也不值钱
我的CPU是K6-2-300的
现在价值RMB20元
连风扇我都懒的给它买

20元??给我得了,整个主机,我出60!哈!别砍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