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需要多大的推重比?

楼主(2005-09-24):
多大的推重比才能让飞翼飞的比较好啊?

网友A:
记得以前那位大虾说过,飞翼推重比大于0.25就可以飞,一般的在0.5以上就比较好飞了。

楼主:
也就是说400克重的飞机推力达到200克就可以了?动力好像不太够吧?

网友B:
看要好飞到什么程度了
重心良好,不用动力也能飞
要做剧烈的机动动作和膏速度
1。5以上
平时休闲的化0。5~0。7够了

网友A:
嗬嗬,1.5以上那是3D,飞翼用不着这么大的动力。易飞飞翼都反映好飞,做动作也没问题,原配的370电机+4025桨最大160克的推力,飞重300多克一样飞得不错。飞翼有接近1的推重比就很暴力了。

网友B:
reflex
里面更改飞翼的推重比可以获得截然不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