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机有个毛病,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5-09-24):
我的飞机在平飞时(遥控不打舵)总是左盘旋,只能不断打右舵来维持平飞,我检查过,我的飞机的方向舵是正常的,为0度角,垂直尾翼也是垂直的,我的机翼是带上反角的,谢谢帮忙!

网友A:
机翼歪了,看看是不是

楼主:
我的这个情况,机翼是那边偏高呀?
我的这个情况,机翼是那边偏高呀?

网友B:
看看机翼两边一样长?

楼主:
还有别的情况吗?我回去好逐一检查

网友C:
自己做的吗?有没有右拉?

网友D:
用的是什么桨,可能是反扭力大.

网友E:
有种可能,机身歪了

网友F:
有没有右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