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高手求救!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05-09-24):
我在昨天维修我的90时一不小心把十字盘上的螺丝整段了[折在里面的带螺丝胶的]现在取不出来了,想请大家及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
请大家及各位高手指点一2

网友:
3毫米的螺丝把?那估计是没办法了,如果是大螺丝的话可以用拔器拔出来,

你的十字盘是金属吗?如果是金属的就拿电钻,钻了在用丝锥拔丝看看,如果是朔料唉那你就残了

楼主:
我的90除了碳全是金属

网友A:
用0.8的钻头在断面上打出一个一字口,拿螺丝刀拧出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0.8的钻头在断面上打出一个一字口,拿螺丝刀拧出来就ok了!

用钻头怎麽能打出一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0.8的钻头在断面上打出一个一字口,拿螺丝刀拧出来就ok了!

试过了,不管用

网友:
电火

找个做模具维修的.用电火花打出来. 然后将孔钻大,上个大螺丝.

楼主:
感谢大家热情的帮助,飞机以修好.

网友B:
用什么方法搞的给说说最好上图,这种问题经常出现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方法搞的给说说最好上图,这种问题经常出现啊呵呵

真不好意思相机被我老妈拿去旅游用了,只能说说了:用直径2.4-2.5毫米的钻头.先要用中心冲在断罗丝平面上敲个中心定位孔座.然后将联动盘夹在台钳上,用电钻钻一个2.4-2.5左右的通孔,然后用3毫米的罗丝攻.小心地加工一个3毫米的罗孔,仍用原尺寸的球座.注意钻孔要垂直于联动盘的安装面.
用3毫米的罗丝攻,来回小心地攻个罗纹,没有丝攻的话,去工业五金商店买一副,3---5元一副,
.如用原球头座的话,仍要用胶.如果用3毫米丝攻清理罗孔的话,务必小心用力,3毫米丝攻非常容易断,要用专用丝攻扳手,正旋半转后回转1/3转,再正旋半转.这样小心加工丝孔.{这是一各热心的模友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