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博星原配的接收电调里有6个3803,比华迈50A的还多两个,是不是可以上9.6V的电池组?

楼主(2005-09-24):
今天同学的HBX下雨跑车,电调烧了,拆了看,有6个3803

看别人的帖子说华迈50A的有3个3803,是不是越多越好啊

能上9.6V的电池组吗?不会烧掉吧?

网友:
尽量不要!因为前进是4个3803,倒车只用2个!

网友:
我新买的电调有8个FET,现在正在用9。6呢跑的老快了

网友:
楼上的,可要爱惜你的马达啊!

楼主:
3楼的,你也是海博星?买的什么电调??

我看老颜用华迈50A防水电调上9.6V没问题,又看到有人说它里面有3个3803,而海博星都有6个了,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
华迈的防水电调。。我看见玩船的朋友说。。。。能承受14节电池。。。
16.8V的电压。。。。。电调就没有事。。。。。。。电调出厂的说明书上面说的是能承受10节电池。。。。

楼主:
下午去买了几个3803,我靠,都是拆机件,5元一个,而且还是费了老半天才找到一家有卖地

网友:
3803新的才5块.
3803最大电压是36V
你最好电压不要大于12V

楼主:
有没有哪位猛将兄试过给海博星原配电调上9.6的啊 ?

网友:
哈哈,我用过,8节AA充电电池800mAh的。

网友(2006-02-18):
我想用8节GP 充电池装在发射机的电池盒顶着用,不知道行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哪位猛将兄试过给海博星原配电调上9.6的啊 ?

同问?
顶!

网友:
12V都可以的

网友:
不敢苟同!!!!

网友:
我用8.4V的,比原配的强

网友:
我试过11.1锂电,不过只是一会会啊!

网友:
这样的叫**率管,市场价一般是2元就可以买了

网友:
今天用7V的铅酸电瓶顶着用,动力很足啊,玩到我不想再玩

重是重了点,没办法,没电池啊,等老颜的,估计快到了,
速度挻快的,就是避振压了太厉害了,提速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