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2如何设置ccpm

楼主(2005-09-24):
JR9X2如何进行设置ccpm设置,三个
舵机
如何与接收机连接,各舵机接入那个通道?

网友A:
在系统设置里面swash typ里面选择120度的ccpm 然后在进入菜单模式swash mix里面选择 exp最好要act 然后按照飞行调整 aile elev 和pit 接线和平时一样的接 螺距接接受的螺距 副翼为副翼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