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和电调配合的问题

楼主(2005-09-24):
我有个艾特的电调,用2ER控制的时候电机转速比较高,转动也很平稳。但是用4YF控制的时候,电机转速不是很高,而且感觉电机有抖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位高手帮帮我吧

楼主:
这里就没有一个高手帮忙解决以下问题么?我的2ER用的是原配的接收机,4YF用的是西安集成电路的6通接受,4YF的感觉不光是抖,而且速度明显提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就没有一个高手帮忙解决以下问题么?我的2ER用的是原配的接收机,4YF用的是西安集成电路的6通接受,4YF的感觉不光是抖,而且速度明显提不起来

提不上速应该是油门行程的问题。把微调打高点试试。
抖的问题把接收机和电调及电机隔远点试试。

楼主:
应该不是油门的问题吧?我已经把油门和微调开到最大了啊。。。。。。。。

网友:
怎么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了啊?我也是想知道原因啊!

网友:
和你一样

我和你一样,也是用西安的遥接和FTB的4VF,72.870的频 ,电机抖,转速还不高,刚开始我以为是电调的事,后来我换了一个篮剑的遥接,就正常了,电调还是原来一样的电调,现在我估计有两 个可能,一是,我原来的遥发4VF是72.810的可我用的西安的晶体是72.870的晶体,虽然能用,但有干扰,造成电机抖动还无力。二就是,西安的遥接有问题。

网友:
我也怀疑是西安的接收不兼容!

网友:
我也是换了T4VF发射和西安集成接收,一样情况。我买了一个蚂蚁的电调,转速不稳,小一些油门更明显,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
接收不好...

网友:
4vf接收和翼龙原配电调不兼容,这是老问题了。目前没有解决的办法。如果有请告知。

楼主(2005-12-26):
那就是说4vf和翼龙不论用什么接受都不行了?

网友:
AM在地面效果比FM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