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翻的模友,我的亚托电机要设定为中进角比较适合翻嘛?

楼主(2005-09-25):
请教能翻的模友,我的亚托电机要设定为中进角比较适合翻嘛?
感觉目前低进角,机机动力不够暴力。是不是一定要设定成中进角翻比较合适呀?

网友:
亚拓电机属于多级电机,一般建议设在中进角效率比较好(无论翻不翻)

网友A:
对于二级电机是应该设成低进角的,六级(含)以上的电机应设成中进角。
亚托2800KV的电机是8级的,所以应该设置为中进角。
有些模友认为设成低进角会省电,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错误设定的结果是使电机不能工作在最佳的状态。

网友B:
对电机不了解,可是低进也翻的还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电机不了解,可是低进也翻的还行呀.

效率不高,会很费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二级电机是应该设成低进角的,六级(含)以上的电机应设成中进角。
亚托2800KV的电机是8级的,所以应该设置为中进角。
有些模友认为设成低进角会省电,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错误设定的结果是使电机不能工作在 ...

我的飞机原来就是低近角,后来王哥给我调成了中近角,昨天北京时尚梦幻模友聚会,我的飞机爆爽,一飞冲天哪,可以连续筋斗和横滚,头一次体会到3D飞行的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机原来就是低近角,后来王哥给我调成了中近角,昨天北京时尚梦幻模友聚会,我的飞机爆爽,一飞冲天哪,可以连续筋斗和横滚,头一次体会到3D飞行的乐趣

估计昨天属你最爽了。希望尽快能看到你的倒飞剪草,刷锅等更高难的表演。我觉得不会很久了,看得出你自己也忍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