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内径6MM外径40MM左右的金属齿轮?

楼主(2005-09-25):
或者大家见到什么机子上有这个大小齿轮的?我自己做的电动凉衣架差这个。麻烦大家了

网友A:
找个线切割加工点,让他给你用钢材割一个

网友B:
修电动工具的,去看看

网友C:
模数和齿型要相配
齿轮要整套买,或者是根据手边现有的齿轮模数再去找相同模数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