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400 皮带 版 飞过的请进啊

楼主(2005-09-25):
我的Z400怎么转起来主轴有点抖,是什么原因啊,皮带太紧吗?
你们的飞机抖吗?   都的话,什么标准算正常啊?

网友:
把大桨取了试机看还抖不抖,如果不抖,就是大桨没有配平衡。

网友A:
你的是3DX400吧

在地上时螺旋桨一转,就会嗒嗒的响。是机身强度不够。皮带不能收太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上时螺旋桨一转,就会嗒嗒的响。是机身强度不够。皮带不能收太紧了

  谢谢两位啊,我的飞机没有装大将就有点抖,担转起来不嗒嗒响,皮带好象有点紧,因为转起来挺机后,靠惯性转的圈数不多就停了,而且用手拨动(大齿轮不动,单向轴承嘛)感觉一阵紧一阵松的.把皮带驱动轮的紧固螺丝送掉,再用手拨就好了.不过感觉机架真的很软的

网友B:
皮带不能上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不能上太紧

  不是我上的太紧,买回来旧这样了.我没有经验的,所以没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