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400?

楼主(2005-09-25):
请问大家,RD8000飞ZOOM400用什么样的接收机?和陀螺仪?

网友:
我就用RD8000原配的接收机,没什么问题。

楼主:
是小型的那种吗?我的是普通型811.单买一个小型831太贵了我想配个兼容的.

网友:
RD8000可以使用FUTABA兼容的PPM接收机,需要使用接收机原配的晶体。

楼主:
飞高PPM 8通道40MHz接收机
运输标准:小件
欲看价格请先登陆
P# 694

详细介绍1
尺寸:44mm x 30mm x 12mm
重量:16.5g
工作电压:4.8V~25V
工作电流:8.5mA

通道数:8通道
频段:40MHz
制式:PPM/FM

** 不含晶体
** 兼容Futaba、JR等发射机
** 需自配Futaba或JR专用接收机晶体

这个行吗?有用过的吗?

网友A:
飞高接收机很多模友都在用的兼容接收机,性能不错!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高接收机很多模友都在用的兼容接收机,性能不错!放心用吧!

  配FU还是JR的晶体?

网友:
你的发射机是JR就配JR晶体,如果是Futaba发射机,就配Futaba晶体,频率要对应。

楼主:
我是RD8000,用飞高配FU还是JR的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