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把一个烧了电路板的E-SKY四通摇控改来玩G2!

楼主(2005-09-25):
在本论坛看到这贴,买了个15针串口插头和一截宽带网线动手照下图开工!

改完接上电脑打开G2,居然有控制信号,但都是乱舵,经如下图改接,打开G2,校准摇控,一次成功!不用电源,不用晶体.真是方便!

有废的或不用的摇控器的朋友,只要你摇控器摇杆下的四个电位器是好的,不用再买什么接线或狗了!

网友:
看样子是好办法,等以后遥控器坏了再试!

网友:
我也改个试试!

楼主:
记住,要把原有连线全部和电位器焊点断开哦!

网友:
JS...要气死啦...

楼主:
不用电源,晶体,接上就可以玩,怎么没人有兴趣?

网友:
有无跳舵呀,稳定吗?

楼主(2005-10-26):
非常稳定!

网友A:
可以改来玩G3吗?
G3是不是同一个原理?

网友:
电路板烧了还能玩G2?

楼主:
把电路板拆了丢掉!根本就不要!只要外壳,摇杆及摇杆下的四个电位器就可以了!好好看我的图,照着焊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来玩G3吗?
G3是不是同一个原理?

没试过.等我有空试试看,但也许不行.我这个是串口的,而G3是USB口的.

楼主:
对了,这样做出来,直接接上,在"控制面板"里添加一个"带油门的四按钮飞行控制器",校正一下摇控器就可以玩了!不要任何端口映射软件!

楼主:
E-SKY六通摇控,不改任何部件,
有摸拟线(E-SKY公司网站有售http://www.esky-sz.com/china/pro ... &name=EK2-0901)的话就要用这个
http://www.gxmodel.com/Soft/ShowSoft.asp?SoftID=8  端口映射软件,
也可以正常玩G2!但要开摇控器电源,不能拔摇控上的晶体!

楼主:
也许这是免费玩G2最简单的方法了!只要有废旧摇控器,又不必买摸拟连线.有问题跟贴交流!

网友B:
我试过啦吴得,控制面板已经确认有连接了,就是无反应,找了一个飞行游戏杆,测里面的电位器是100K的,而摇控的电位器只得8K左右,要换100K的电位器才行。

楼主:
你用什么摇控改的?在控制面板里有反应就说明可以用了!注意:这种改法,1:要把摇控器的内部电路全部与摇杆控制的四个电位器断开,也就是拆掉所有电路,只留摇杆和电位器.2:在控制面板里添加"带油门的四按钮飞行控制器"3:进入G2,在Oqtions下的第二项里校准一次摇控器就可以用了!
对不起!我没看清楚,这种改法,首先你得有一台不用的,起码是四通道的摇控器,而不是飞行游戏摇杆!那是不行的!

网友:
干脆几十块钱买这个便不用自己动手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电源,晶体,接上就可以玩,怎么没人有兴趣?

本后卫水平还不足以看懂……

网友:
晕啊,我的电脑上没有15针的插座!肯定没戏唱了!!

网友:
他用的是标准的游戏杆接口,声卡上带的,如果你的声卡上没有这个接口的话…………
为你默哀!不过一般是有的,具体怎么做…………当然是问高昕了!!!!!
www.gxmodel.com
《废旧遥控器改游戏杆》大概是这个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后卫水平还不足以看懂……

我画了图的!难道你照瓢画胡芦都不会?

网友D:
请教一下,笔记本无串口,现用PCMIC卡扩展串口,行不行?谢了!

网友D:
哦,看错了,我的本本有9针串口,不知能不能转为15针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笔记本无串口,现用PCMIC卡扩展串口,行不行?谢了!

对不起,我没试过!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看错了,我的本本有9针串口,不知能不能转为15针来使用.

这得问电脑高手,遗憾的是我不太懂!

网友E:
15针的好像不是串口阿,应该是声卡上的MIDI接口

我没弄过不知道,但串口我只见过9针的和老式机器上有的25针(和打印口相似)的,15针的应该是声卡上的MIDI接口,以前的游戏手丙,方向盘都是接在这上面的,知道有了USB接口,这种接口才慢慢淘汰了,如果机器没有可以自己买块便宜独立声卡插上啊,也就20来块,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如果错了大家别骂啊,本人没用过模拟器,更没有遥控设备,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弄过不知道,但串口我只见过9针的和老式机器上有的25针(和打印口相似)的,15针的应该是声卡上的MIDI接口,以前的游戏手丙,方向盘都是接在这上面的,知道有了USB接口,这种接口才慢慢淘汰了,如果机器没有可 ...

完全正确

网友(2005-12-01):
是midi口,笔记本就没戏了.

网友F:
控模拟手柄。奢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控模拟手柄。奢侈啊```

网友:
有谁做成功了?

网友(2006-01-01):
这办法能不能飞3D(直升机)?有没有螺距控制?

网友:
难得的好贴!忍不住要顶一下!

网友:
舵有点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啦吴得,控制面板已经确认有连接了,就是无反应,找了一个飞行游戏杆,测里面的电位器是100K的,而摇控的电位器只得8K左右,要换100K的电位器才行。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正在找电位器

网友:
请问该好后还需要狗吗???谢谢

网友G(2006-02-27):
好帖,赶紧去试试

网友H:
我有个坏了的玩飞行游戏的的杆,正好有4个电位器,来试试

网友H:
我照着做了一个,但系统老是显示未连接,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控制面板--游戏控制器--添加一个摇控,然后测试,效准。SIS的主板不支持(才知道)

楼主:
原帖由
JDH1234
于 2006-1-29 13:27 发表
请问该好后还需要狗吗???谢谢
什么都不用!接上能找到控就能玩.当然,飞不了3D.

网友I:
这些线用不用加屏蔽?

网友I:
别笑话我
我的电脑提示"带油门的四按钮飞行控制器"连接不正确。是何原因呢?而用玩FMS可以。另外“五动”和“六动”用来控制什么?

网友J:
顶,俺的本本上好像也没用啊15针的,看看。

网友H:
我用玩飞行游戏的杆的电位器照这样做了,结果烧了一个,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用的电位器是10k的

网友K(2006-03-30):
我照楼主的方法做了一个,用一个N年前买的“SF-1超级飞行模拟器”改的,电位器是8K的,玩儿G2很好用
但不知能不能用在 G3上

楼主:
G3是硬件加密的,这个用不了.

网友L:
我用ESKYCP2的原装6通摇控器改了一个
但是只有三个通道能用,方向舵就是没有!不知怎么办!线材己测过正常!会不会声卡的接口有问题

网友L:
己通过
自己在控制面版里自定义了一个四通的就好了

网友M(2006-05-13):
买根9针转15针的接口就行了!!

网友N(2006-06-19):
可以用北通的USB 接口 把坏的遥控器改装成模拟器

网友O(2006-07-23):
全是强人啊,我也在学习G2,G3的安装与使用,有什么还望指教啊

网友:
我有两个ESKY的控可以出,一个是四通,一个是六通,要的朋友联系我QQ;124162720

网友(2006-10-08):
先上去,晚上在看

网友:
高晰的网站上说的清清楚楚:要电位器阻值刚好在100K,但是所有的电位器可旋转角度在300度左右,而且实际用到的角度只有90度不到,所以要电位器阻值大于300K的才可以,大家自己算算,我做的用的是330K的电位器,抖动很小只在百分之五的范围里抖动,不过电位器的安装就要花点工夫,要调到整个航程刚好在100K的范围还是要费点精力的,大家最好用表边量边调.玩固定翼绰绰有余.声卡上的游戏接口可以控制四轴四开关,大家不要浪费了,买个9线的屏蔽线刚好,那里面有九根有皮的线和一根没有皮的线,那正好做电源地.所以可以当十根线用.
只能用在G2/FMS里玩,G3是玩不了的,没有破遥控器的人可以去吉林振华买两个万象遥控轴.
我做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3865&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可以用北通的USB 接口 把坏的遥控器改装成模拟器

荒野村夫老大:我有个北通野牛3,是USB的接口,你知道那上面的四个小电位器的阻值是多少吗?
我好想改个试试,如果把遥控器里的电位器换掉,该买什么样子的电位器好(比如说什么牌子的,什么样子的看起来质量好)?

网友:
电路图早就有了 可我的两个控没有一个是坏的 刚刚检查了一下机器 晕 没有15口 放弃吧

网友:
谁有做好的,卖我一个啊

网友(2006-11-22):
看不到图啊

网友:
看不到土哦

网友:
是啊,看不到图。

网友:
长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