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求新老志帮忙解决发动机问题!!谢谢

楼主(2005-09-25):
基本情况:
  OS50蓝头发动机。用1:4素油飞悬停航线都没问题。

  现在感觉悬停没问题了,就想换成品油。

  用颠峰20%,用一箱油磨车,发动机过热,把机体挡散热片的地方都给烫化了一部分。感觉不太好,就不用了。

  用化油器清洗济洗了一下发动机。

  三天后买到20%的TOP油,并且打算以后就用TOP的油。今天上午磨车调油针。副油针开到一半,主油针开到两圈后开始起动。待速状态下发现发动机缸盖烫手(当时是富油的),当时起动时间不到半分钟。不管在加大主油针还是咸小主油针,在起动待速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发动机就非常烫手了。马上停车,温度会很快降下来。

  请各新老同志多帮忙,我已经没有米支持我在换发动机啦!!!所以肯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先向各位看贴的同志表示谢意!!!

网友:
按你说的情况最好是上天试一试。再说了用手去摸缸盖是不可取的。我是飞完后摸主油针。os的发动机可调性很广,你的副油针在待速状态下尽可能的放大(原则上不要死火),然后再收等到转速上来了后停止收油针。主油针放到2圈的位置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再不行就把发动机和油一起扔了算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先帮你顶,顺便也问几个问题,OS50发动机一般温度最好不超过多少?测量哪的温度为准?转速悬停时应该是多少?谁有OS50发动机的说明书?帮小弟搞一个谢谢了

网友:
大部分来说,在富油状态过热基本上是油料的问题

网友:
你换个8号新火头,用top的再试试看。
开富油状态重新磨合。

网友:
為何不用COOLPOWER,不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