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了 海王心 感觉还可以 求教

楼主(2005-09-25):
飞机回岸边后  飞机里面好多水哦  是怎么回事情啊   我和我兄弟分析了下 可能是从机翼上面流进去的 是不是啊   ?  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还有电动回航系统感觉不错哦  飞机降落的时候在河中间熄火了 我的回航系统就发挥了大功能了   把飞机慢慢的推了回来 感觉好幸福哦  而且似乎也没增加多少阻力  飞机还是能在比较短的距离上起飞

还有海王心是不是比较的笨重啊   我飞觉得很笨重的   这个坏了我自己做一个…………比这个好啊  海王心实在太重了

楼主:
水舵效率不高  扳到很大的角度也转不了圈  准备加大水舵  延长个5CM   让它在水面上灵活点

网友:
上个电动回航系统的图呀!我正在制作水机,也想装个回航系统.谢了!

楼主:
好把 我明贴   电池没电了…………  并且上老妇 --海王心    有人曾经说他是了黄花闺女   我娶回家却是个奥巴桑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把 我明贴   电池没电了…………  并且上老妇 --海王心    有人曾经说他是了黄花闺女   我娶回家却是个奥巴桑级的

怎么还不上图呀?[回航系统]

楼主:
来了 来了吵什么吵
还有录象  这架海王心以前一定很不好用     我做了好多改进才好用的

==  我上传

楼主:
还有飞行录象
哦电机我换了  换了个光区里拆的小电机  一样好用 轻了不少

楼主:
今天 又去飞了  感觉不错  全调整好了   和练习机差不多 但是稳定性没练习机好     今天又操了我的自动回航系统  还用回航的小电机推着飞机当电船使  哈哈哈哈哈哈  好爽

楼主:
录象在5IRC的FTP里面  就是异想天开飞水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录象在5IRC的FTP里面  就是异想天开飞水机

无法看呀?

网友A:
录像看了,很不错的。不过我有个建议:剪辑的片头很好,足以吊起观众的胃口,但是正式飞行过程缺少,应该在不断变化的片头过后有一段较长的某个飞行过程,少变化镜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录像看了,很不错的。不过我有个建议:剪辑的片头很好,足以吊起观众的胃口,但是正式飞行过程缺少,应该在不断变化的片头过后有一段较长的某个飞行过程,少变化镜头。

我怎么就看不到呢?请帮忙好吗?

网友:
我看了,还好.

楼主:
今天又去爽了的 感觉越来越爽拉

网友:
回航系统的供电电池是共用的吗?

楼主:
对啊 公用的  我用的是一龙的电池   回航用8。4    接受机用4。8      4。8是电池上抽头得到的

楼主:
哈哈 哈哈  经过我的巧手改进  原来不好飞的海王心被我弄的服附贴贴的   横滚   倒飞   筋斗   应各曼  都能做了 挖卡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哈哈  经过我的巧手改进  原来不好飞的海王心被我弄的服附贴贴的   横滚   倒飞   筋斗   应各曼  都能做了 挖卡卡

先谢了!你现在的水机有多重呢?我现在制做的水机也是和你的水机一样的,但图样没有说明机子的重量,还有你用多大的发动机?

网友:
水机

我的水机已差不多完工了

请各位大侠指教指教!

楼主:
今天郁闷大了   真倒霉    首先是涨了好大的水    水流很急    飞机在水中间降落时候  失速钻水
发动机停了   飞机里面进水了  操纵返航系统回家把     密封接受机的套子都破了   进了不少水    接受机也罢工了    眼看飞机就要顺江而下    还好有个人开船给我拿回来了

今天的教训是
1别让水机失速  宁可推杆着水
2返航系统的电机太小了  水急了就推不大动

明天继续改进  换380电机  上大桨
加电池开关和充电口
仔细研究个好的机身密封方案
加些东西   订购了FM音频无线电发射机  做一个空速传感装置

希望改进出可靠的水机

楼主:
飞机重大概3000G   发动机是GMS47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重大概3000G   发动机是GMS47

先谢了!再问一个问题:发动机GMS47的动力够吗?

楼主:
动力还不错   反正一般的特技都能做 当然不能指望和特技机一样 略微弱于练习机

网友:
谢啦!我的水机也差不多完工了!

网友(2005-12-23):
请问有没有40级的浮筒?价格多少?谢谢!

楼主:
没了  就一对了   自己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