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R的老鸟都进来看一下,谢谢~~~~~

楼主(2005-09-25):
打算从一前辈手上买回这个控.我只知道是10S,但没有接受.
不知道要配那种接受?大概什么价钱?

网友:
看上去不错  如果你飞固定翼 这个遥控器绰绰有余了 如果飞直升机怕老的遥控器支持不够 你最好问一下买你的老鸟 jr的东西不错的

网友:
直机版的,配10S或R900S都可以的

网友:
oh Ye玩什么都足够了。几乎是业余爱好者的顶级设备哦

网友:
说老实话 以前的jr遥控器 摇杆都比较长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手不好 现在基本都改进了短的 更加的容易控制 不过也没啥 你要是用了短的 一定不喜欢以前的了 还是自己的技术问题 当我灌水

网友:
还有如果你的这个遥控器的舵机微调是机戒的话 劝你不要飞直升机 数字的话就很好 因为每个飞行模式 舵机的微调不一定一样 数字可以记录下每个飞行模式的舵机微调 机戒的 又要调整 换了模式又要调整

网友A:
此PCM10S设备成熟,JR主力10X和10SX是其进化版,有2个机械旋钮和数字微调为主。
要是万元的设备功能也有所欠缺的话,那我们这种9X ff9也只好飞飞固定翼了。
R1000DS  R900S  NER-649S  R770s是配此设备的接收机,但是价格好贵的。
R1000DS接收机价格在2200 而7通R770s接收机价格也要...800哦:)
楼主多少钱收到的?可要考虑后续投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PCM10S设备成熟,JR主力10X和10SX是其进化版,有2个机械旋钮和数字微调为主。
要是万元的设备功能也有所欠缺的话,那我们这种9X ff9也只好飞飞固定翼了。
R1000DS  R900S  NER-649S  R770s是配此设备的接收机 ...

不知是否这个??我就是飞固定翼的,可以不用那么多通的.
有什么好介绍吗??
就是没有接受,好象有一对晶体.
如果没有发射电池,要买什么型号的??

网友:
可以的,检查遥控距离(百米之外测试再远也不现实) 各通道是否正常 微调是否正常 还是显示是否正常
没问题的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