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和电机的具体接法

楼主(2005-09-25):
请教电调和
电机
的具体接法。偶不会

网友A:
多看说明书 多看老贴 这个问题回了很多

网友B:
电调接信号线接到接收第3通道
电调的三条线接无刷马达
电调上两条线接电源正、负极

网友C:
电调接信号线接到接收第3通道
电调的三条线接无刷马达
电调上两条线接电源正、负极
电调信号线接到接收机油门通道,不同厂牌的的设备各通道位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