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一个容易制造便宜的发动机,不知道会不会变成喷灯?

楼主(2005-09-25):
极粗糙的原理图,只画了关键零件的示意图。就是光靠电机提供压气机的能量来供气,我想电动涵道的推力都不小,再加上燃烧的话应该很可观,就是还要电池~~~~~~~但电机功率小不知道会不会变成喷灯,做起来到挺容易的,不用考虑涡喷的一大堆问题,我买了个吹风机的离心轮/1元,再打磨了一下,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没问题!能喷!但推力不大,因为你的离心机出口压力决定了你的喷气压力,喷气压力是小于离心机出口压力的.

用0.1---0.2mm的不锈钢钢带制作,尽量轻,上天没问题!支持你!

网友:
还是用轴流的比较好,还能利用点冲压效应!

楼主:
轴流的增压比太小了,如果串联几个轴流风扇的话就比涡喷还复杂了~~~~~违背了初衷~~~~~~
我在SolidWorks中算的结果是整个发动机300克以下(250克以下也有可能的),离心轮我本来想铣一个的但太贵了,还难设计,就买了个吹风机用的,再用砂纸打磨,才1元。外壳用啤酒罐,呵呵~~~~~~太寒酸了~~~~扩压器用木头加铝片,燃烧室画好图纸去学校的工厂订做,固定电机和压气机的部件可能也要订做,电机买个有刷的,先用丁烷作燃料先,这样供油系统简单----不要油泵---又省了笔银子。整个希望低于500元。

网友:
加大供油量,自然就要吸入更多空气供燃烧。
那么,请问楼主打算怎样计算吸气量和控制电动压气机?

楼主:
我现在只是想先试验一下可行性,第一台机器可控的将是燃油量而不是进气量,以后则用无刷电机和电调来控制。

网友A:
曾经在专利局网站看一个专利介绍,是叫什么“压燃分体式发动机”。指的是压气机和涡轮机分开,两者之间没有轴连接。不过那个东东说动力是由涡轮机轴输出。
楼主的这个东东也该算是上面讲的那个吧。
那么我就想,既然压气机分出来了,它的形式也就不限定为旋转式压气机。做实验时或者可以用压缩空气泵(修车打气的那种)来代替电动压气机,测试一下不同的空气/燃料比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在专利局网站看一个专利介绍,是叫什么“压燃分体式发动机”。指的是压气机和涡轮机分开,两者之间没有轴连接。不过那个东东说动力是由涡轮机轴输出。
楼主的这个东东也该算是上面讲的那个吧。
那么我就想, ...

好想法!

楼主:
我的想法来源是以前看到的在第一代涡喷发明之前,苏联在螺旋桨战机上用轴流压气机供气给燃烧室供气做的发动机,就是燃油消耗大,我只是想尽量使喷气发动机简单,在没有好条件与技术的情况下做出可行的机器。我是没钱去买一个气泵的,所以用电机,总之就是尽量简单与廉价,可行。

网友:
或者可以用口吹

网友:
不如弄火jian发动机吧!

网友B:
试验可以用220V的电吹风吗!找你女朋友借我的注意省钱吧!

什么?没有女朋友!现找哇!先找个长发恐龙级的应急代用

网友:
苏联有制过机头 装活塞发动机  活塞发动机轴后端连接压气机  没窝轮的双重复和动力   活塞发动机1/3的功滤用来带动压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验可以用220V的电吹风吗!找你女朋友借我的注意省钱吧!

什么?没有女朋友!现找哇!先找个长发恐龙级的应急代用

那我宁愿花光所有~~~~~~~~~~~~~~~买电吹风

网友A:
涡喷的主意一举两得啊
不知模型用的电机能否产生足够的气压?

网友C:
不太好 效率不高  尾气的能量白白浪费了  还要带上相当重量的电池  可能带不动飞机
只要一个导叶片和涡轮,不就解决问题了吗,用电动机反而复杂。
你这样 还不如用模型油机做个扇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好 效率不高  尾气的能量白白浪费了  还要带上相当重量的电池  可能带不动飞机
只要一个导叶片和涡轮,不就解决问题了吗,用电动机反而复杂。
你这样 还不如用模型油机做个扇道。

尾气的能量不会白白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涡喷的主意一举两得啊
不知模型用的电机能否产生足够的气压?

我之所以想做一个先就是想实验一下,电机1----2万转的转速确实比较低。

楼主:
买个电机先

网友:
呵呵火jian发动机???更像是个气灯哈.......希望你成功.........

楼主:
我想买个KV6600的电机,不知道转速有多高?

网友:
哇!电动防风火机!

网友D:
楼主:这个设计不行的。《航空模型》有三期介绍涡喷模型发动机(具体哪几期我不记得了):离心式压气机要10万转才有4-5个大气压的压力。你算一算:这要多大功率的电机?多大容量电池?另:电机(要求体积小,功率大)在涡喷模型发动机中起启动作用。(需要外接电源)。在高转速,高温的工况下,材料是一个令人头痛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网友:
离心压气机的压缩比跟直径有很大的关系,你说的通常是小直径的,车用增压器当中大直径的通常只要7万转就可以达到4个压,不过问题是电机在1万以上的转速上是否有能力带这么大的压缩叶轮?我看比较困难,没啥实际价值。

网友D:
你说得没错。diy涡喷,就算给你过了材料这一关,调控这一关又不知怎么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设计不行的。《航空模型》有三期介绍涡喷模型发动机(具体哪几期我不记得了):离心式压气机要10万转才有4-5个大气压的压力。你算一算:这要多大功率的电机?多大容量电池?另:电机(要求体积小,功率 ...

我就是为了避开做涡喷在材料上的问题才这么设计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得没错。diy涡喷,就算给你过了材料这一关,调控这一关又不知怎么过?

调控我只需要控制燃料就行了,用丁烷的,不是液体燃料

网友D:
让我说一说你设计的缺陷:电动离心压气机压力不够(这回真的会变喷灯了)。调控是要让空气量,空气压力,燃料量。。。。。。等等达到一个最佳比例。让发动机发挥最大效率。(你有什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我说一说你设计的缺陷:电动离心压气机压力不够(这回真的会变喷灯了)。调控是要让空气量,空气压力,燃料量。。。。。。等等达到一个最佳比例。让发动机发挥最大效率。(你有什么方案?)

这就是我说要试的原因了

网友E:
我支持你,不过你做的应该叫火jian发动机,燃烧室的结构和形状可以参考一下火jian发动机的,只要一个出口呈收缩状的筒做燃烧室就行了,进气可以用大一点的气泵来试试看先,这样肯定能成功。不过做出来也没什么意义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支持你,不过你做的应该叫火jian发动机,燃烧室的结构和形状可以参考一下火jian发动机的,只要一个出口呈收缩状的筒做燃烧室就行了,进气可以用大一点的气泵来试试看先,这样肯定能成功。不过做出来也没什么意义是真的

这个想法最初是要实验燃烧室点火技术

网友:
喷气发动机和活塞式发动机一样要有四个冲程(进气,压缩,作功,排气)来完成一个工作循环。压气机提供不了4-5个大气压。也就是说压缩冲程没有了。如何作功?如何提供动力(推力)?

网友B:
你还不如做个脉喷

楼主:
脉喷很早就接触了,想做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不如做个脉喷
做这个:

网友(2005-10-31):
哎!一句话,你的设计增压比不够呀!

网友:
不想泼水,但是最好的结果是你最终的结果可以得到一个用来给物体加热的喷灯,至于推力量可以忽略不计.最坏的结果是连正常稳定的燃烧都不能维持,因为从你的图上我没有看到涡流发生器.仔细分析1.压缩机的所产生的压力取决于压气机叶轮转动时的线速度.由于电机转速自身的限制,所以压气机叶轮的转速也不可能太快.并且你设计的哪个压气机叶轮效率很低,故其产生的压力很小,而喷气引擎的推力非常小,小到发动机的推重比连1都达不到,而且还是在不考虑电机电池的情况下.

网友F(2005-11-30):
不如用冲压发动机算了哈

网友(2006-02-11):
直得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如用冲压发动机算了哈

你有听过自制冲压发动机的吗?在外国人做这些东西可以说很厉害了,但我用google也没搜到外国有人DIY冲压发动机!国内也没听过,你要找到就别忘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玩意结构简单一些,但决不好弄,比涡喷难的多了

网友G:
我用电吹风试过了.你这个就是加了一个加力燃烧室嘛.我用电吹风做过.加力燃烧室工作燃烧以后推力增加不太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电吹风试过了.你这个就是加了一个加力燃烧室嘛.我用电吹风做过.加力燃烧室工作燃烧以后推力增加不太明显

电吹风电机功率太小了
老贴子了~~~~

网友(2006-11-15):
不是我要泼你冷水, 我搞的发动机开始用打火机气全开, 我的发动机都工作不起, 后来换液化汽才工作了的, 可以想象压气轮需要的功率是上千瓦级别的, 你这个方案做出来只会听到轰轰的燃气声, 没有推力可言的! 还不如直接搞一罐压缩空气, 加油点燃来得实在.

网友:
你的发动机是能喷的  但是估计效率很低很低。。你打算用航空煤油烧吗???

首先。飞机上装油箱也会很重的。所以飞机推力至少能维持托起油箱和飞机飞行,不然就不行

而电动机还需要附带电池

还有就是进气量了。。应该还算可以吧。。。

可以这样说

你这个设计和火jian的液体燃料发动机是一样的

火jian的发动机就是由外来动力驱动涡轮。将氢氧混合后喷出的(经过预热后的)

但是要知道氢氧燃料热值很高的。。。航空煤油没办法比

所以。我建议你。如果你要这么做。在航空煤油中

必须混一些助燃的东西,比如甲醇 航空汽油 等

其次,必须有较强烈的氧化剂

比如使用气瓶(0.6MPa的和打火机充气的估计也能跑几分钟)

流量控制好

这样就可以产生足够动力了

不过你那电机还需要有足够速度,将空气带进去。。。。。

燃料尽量选择烈性的
要增加助燃的东西

网友:
估计能成功,涡喷发动机的涡轮后空气压力也只有2个左右的环境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