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减速组效果粗测

楼主(2005-09-25):
上次收到180减速架,减速比4:1,一直没时间测试,这次总算偷闲组起来粗测了一下。
粗测而已,再说性能也比不上眼下流行的无刷电机,大家看看即可,看看就算捧场,呵呵。

厂家告诉我原来是上8×6的折叠桨用在电滑上的,不过我没有折叠桨,所以用GWS8060桨上了。

起先是用放在一边常用来试机的8.4V1000mah电池组测试的,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电,测得转速5050转,180克推力——失望!

不甘心,又拿出9.6V1800mah大电池伺候,活活,5900转,250克——一般一般。

换9.6V650mah旧电池组上,5650转,似乎还有230

网友A:
180电机上9.6V?自杀行为啊。我的自制180减速组上8.4V带负载工作几分钟就捏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电机上9.6V?自杀行为啊。我的自制180减速组上8.4V带负载工作几分钟就捏不住了

180分三六九等,我的180设计为6~9.6V的,9.6V下电流5A。

网友B:
引用 楼主:

180分三六九等,我的180设计为6~9.6V的,9.6V下电流5A。

用180会很短命吗?我说的是马达???

网友B:
引用 楼主:

180分三六九等,我的180设计为6~9.6V的,9.6V下电流5A。

你的电机转速是多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次收到180减速架,减速比4:1,一直没时间测试,这次总算偷闲组起来粗测了一下。
粗测而已,再说性能也比不上眼下流行的无刷电机,大家看看即可,看看就算捧场,呵呵。

厂家告诉我原来是上8×6的折叠 ...

用180减速做个小电滑很好玩,不需要太大动力,飞起来很幽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80会很短命吗?我说的是马达???

一般180往往设计功率比较低的,华迈的180是6~8节电,电流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转速是多高的。???????

直驱4.5×3的时候18000转,上面说的减速带9050的时候电机转速有22400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80减速做个小电滑很好玩,不需要太大动力,飞起来很幽闲。

我还想用它做上下翻飞的呢!
也有重造小鸭的想法,相比以前用的动力,用180能更接近原作者的设计意图吧。

楼主:
跟帖跟另外一边吧,这个帖子坏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