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400皮带升级的问题

楼主(2005-09-26):
今天终于拿到皮带升级套件,于是动手升级该死的轴传动。升级之后感觉主轴的转动相当吃力,

拨动平衡翼或者拨动大齿盘感觉转动阻力很大,不知道这样是否正常?装好已经很晚了,所以还没飞。

请问改装过升级套件的模友,你们的皮带装上去以后转动顺畅吗?因为这个阻力无法定量,所以

也不好形容。或许是我装配上有问题,因为装回主轴费了我好大的功夫,感觉没有升级以前装得好。

下面是一些图片,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升级以后,这个铝垫是不是就不用装了?

网友:
其实换皮带升级件,用不着把机机这样拆开来的.
阻力大是不是皮带太紧了,只要比会打滑再紧一点点就可以了

网友:
皮带不要收的太紧,上面的铝铝垫不用了,锁紧皮带轮在主轴上(但是记住要平衡)

网友:
我的跟楼主的问题一样 的.打算把 皮带松了在试试看.还有我买的是皮带搬整机,怎么两个导向轴承不是凸边的,介绍说是啊,有买皮带整机的吗?你们的什么情况啊?  看看不行要跟商城交涉了!!
买点东西真不容易啊!!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看看我这样的顺序有问题吗?

引用 网友A:
看这里:ZOOM400不拆机架换皮带件(带图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1%26filter%3Ddigest

我就是参照你的帖子换的皮带,但是那一堆什么铝垫、轴套、齿盘的紧固顺序是怎么样的啊?

哪个先上紧哪个后上紧呢?我的顺序是,先把桥臂和十字盘的球头上好,这样主轴就不会上下滑动了,

然后上紧大齿盘下面的单向轴承,接着上紧最上面的铝垫,再上紧皮带齿盘,最后上紧螺距滑块。

这个上紧顺序有问题吗?我就算不上皮带也有很大的阻力,这样感觉飞起来会很吃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紧顺序没问题.
此图8.侧面 中的1,2连杆一定要调短

图呢?哪两个连杆?

网友:
你好   楼上的   为什么一定要调短啊

网友:
尾滑輪有些緊.要跟尾座有空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别安装1,2连杆.最后安它们,因为长了,顶住了!

  这两个连杆关系到副翼的水平问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保正调完以后就是水平的啊??
我调了大半天也不敢保证是水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连杆关系到副翼的水平问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保正调完以后就是水平的啊??
我调了大半天也不敢保证是水平的.

把它拿下来,调到一样长短,在装上去,
这两个连杆最后在安装上去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调了很久感觉稍微有所好转,就干脆上了电机飞,居然可以飞起来

但是悬停电流在8A-9A,看来是太大了点,还需要调整 很羡慕jr3810悬停只有5A

飞了一段时间下来感觉转动又顺畅了一些,看来需要机械磨合,呵呵

但是不幸的是控制尾舵的GWS PICO舵机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烧掉了 好像以前坛子上也是这款舵机烧了很多

看来这个舵机完全不适合作尾舵控制啊!因为舵机的短路,一个电调也废了,估计是BEC部分坏掉了,倒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点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