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找到Futaba 2PHKA 2通道AM枪控的中文说明书 ...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Futaba 2PHKA 2通道AM枪控的中文说明书呢?

楼主(2005-09-26):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Futaba 2PHKA 2通道AM枪控的中文说明书呢?我是新手,不知道那几个旋钮是用来调节什么的,请帮帮我,谢谢啦!

网友A:
最上面的调方向的舵角大小,下面两个分别调方向左右舵角大小,再下面调油门左右舵角大小,其实就是EPA拉end point ajustment(好象是这么写)

网友B(2012-04-25):
多玩一下就知道了
动手多玩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