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什么电机???

楼主(2005-09-26):
我的ESKY电机罢工了
想买一款无刷来配!请大大们推荐一下
不要太贵啊?米不多
如果还能兼容36#就太好了!

楼主:
没人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飞的是ESKY哪款直升机
如果是尾桨电机驱动的,换无刷系统会很麻烦,
因为涉及到要用一个混控来协调无刷电调和有刷尾电调的功能。

如果是独立马达驱动主桨和尾桨的就好办了。
一般建议新手不要轻易尝试为尾 ...

我的是ESKY004号四通的,尾桨马达驱动!
我现在主电机烧了一个,卡死一个,轴套磨损一个!
烦了!所以想换无刷!
起其它不动,只将主电机更换(电调已有)。这个机机飞烂后换36#,所以这个电机最好还能用!
请大大指教!!

网友A:
推荐你看这篇文章: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1040603a.htm

这篇文章是把JABO改造成无刷版,JABO和你的ESKY004是一样的,主桨是主马达驱动,尾桨是尾马达驱动。所以改造方法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看这篇文章: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1040603a.htm

这篇文章是把JABO改造成无刷版,JABO和你的ESKY004是一样的,主桨是主马达驱动,尾桨是尾马达驱动。所以改造方法也是一样 ...

哈哈!老大,就是看了这篇文章才有这想法啊!
但是那个B20-40-13太贵了,所以请大大们推荐一款高性价比的电机!
不知道这些怎样?
ELE EMM1000
KILL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