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博星的防水问题

楼主(2005-09-26):
下雨天也想玩车,请问大家有什么防水的好办法???

网友A:
給電子設備戴上几箇安全套,不需要用"杜雷斯"的,街邊投幣机這种就可以的

网友:
热熔胶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電子設備戴上几箇安全套,不需要用"杜雷斯"的,街邊投幣机這种就可以的

网友A:
不要大惊小怪,我們這邊的人都是用它,試很多方法只有它最管用,經濟實惠,用完記住不要掉進馬桶.

网友:
安全套是肯定不行的!用保鲜膜最好,一层就够了!再用扎绳一系就OK啊!

网友:
还是用热容胶把接收电调上的缝隙都封住好,最主要就是出线口,水很容易顺着电线流进电调内部,我的就是没封住结果烧了几个管子

网友:
主要的还是接收和电调上没水就可以了!毕竟车子不大会经常跑到水深4厘米的地方!

网友:
我的电调两次因为进水而烧了FET,昨天换了新管后咬牙切齿的将电调用热溶胶封了个严实!几乎用了多半根胶棒!嘿嘿,这下就是在水里泡上十天半个月也不成问题了.
昨天下了一天的雨,路上积水很多,跑了一组电池,爽!车子冲过积水时溅起一米多高的水花,路过的女生直躲.

网友:
楼上的小心散热不良

网友:
咳,别提了!

又烧了,这下没猴耍了……

网友(2006-05-09):
舵机舵机不怕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大惊小怪,我們這邊的人都是用它,試很多方法只有它最管用,經濟實惠,用完記住不要掉進馬桶.

网友:
小弟用通用电气产的防霉密封胶,大型超市有的卖的,19元左右一支,就是广州典意科技做防水电调涂的那种,很好用

网友:
用胶棒?天气热了溶的快,还阻碍散热!电调怎么烧都不知道.

用704 硅胶么,耐250度高温,24小时干,4元一支很便宜的。和油一样,挤进去就是了,自己会流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