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2410

楼主(2005-09-26):
各位老大辉盛外转子无刷B2410星型与B2410三角形在11。1伏锂电下功率分别是多少瓦?星型真的没有三角形好吗!B2410星型驱1047浆和1147浆谁的拉力大?星型如何改三角形?

网友:
功率应该是一样的,只是KV不同,没用过这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大辉盛外转子无刷B2410星型与B2410三角形在11。1伏锂电下功率分别是多少瓦?星型真的没有三角形好吗!B2410星型驱1047浆和1147浆谁的拉力大?星型如何改三角形?

有N个B2410呀,你说的是12T的就有3角和星2种,其他的都是星的.
1147肯定比1047拉力大,但是没有速度,自己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