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怎么启动小龙??

楼主(2005-09-26):
插了电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了电没反应

請列出您的組件讓大家幫您

楼主:
我450XLHDE版的。全套亚托的。新问题是只有尾舵工作。另外3个舵都不动。电池插口和电调也接触不良

网友:
什么遥控器 什么接受ppm 还是pcm 不懂的就一次发出来

网友:
發射器不同.訊號線的通道也不同.訊號線+  -插反了也不會有動作!
所以請將您的發射器/接收器(最好是將您訊號線的接法照片)廠牌po上來,這樣大家比較容易幫您!!

楼主:
谢谢大家了!现在舵机都好了,又遇到新问题了。舵机上白色的十字竿我换成一字的了。现在一接电它就变歪!

网友:
呵呵!!还会有这种事的
1你把舵机盘从舵机上拆下
2打开遥控器电源
3电调通电
4关掉电调电源
5装上舵机盘
那就OK了

楼主:
哈哈!!!那机机飞不起来怎么办

网友A:
请问~T-REX450XL电动直升机电路安装顺序
  1500电池--25A电调--3200电机--6动接收器CH3
   GY240陀螺仪--尾舵伺服器--6动接收器CH4
    3个动作伺服器--6动接收器CH1  CH2     CH6
GY240陀螺仪没有感度是不是6动接收器CH4不连接啊~~?这样连了不管用那~~还需要什么设备吗~~?

楼主:
这个不清楚。和我的设备不一样。我也是菜鸟。请教板主大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T-REX450XL电动直升机电路安装顺序
  1500电池--25A电调--3200电机--6动接收器CH3
   GY240陀螺仪--尾舵伺服器--6动接收器CH4
    3个动作伺服器--6动接收器CH1  CH2     CH6
GY240陀螺仪没有感度是不 ...

看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T-REX450XL电动直升机电路安装顺序
  1500电池--25A电调--3200电机--6动接收器CH3
   GY240陀螺仪--尾舵伺服器--6动接收器CH4
    3个动作伺服器--6动接收器CH1  CH2     CH6
GY240陀螺仪没有感度是不 ...

如果你是FUTABA的遥控设备的话
CH1 AIL 副翼舵机
CH2 ELE 升降舵机
CH3 THR 电子调速器
电子调速器红、蓝、黑3根线和无刷电机的对应颜色的线相连接
另外一头红、黑是连接电池板的红、黑线(注意千万别反了,否则电调烧你没商量)
CH4 RUD 陀螺仪
尾舵机和陀螺仪相连接
CH5 陀螺仪感度信号线GY 401、RCE-500等带感度调整功能的陀螺仪
(240以及不支持遥控设备感度调整的陀螺仪是没有这个线的)
CH6 PIT 桨距舵机

如果是JR遥控设备的话
THRO 电子调速器
AILE 副翼舵机
ELEV 升降舵机
RUDD 陀螺仪
AUX1 桨距
AUX2 陀螺仪感度

如果是HITEC设备同FUTABA设备

楼主:
谁告诉我呢。我的小龙不起飞啊。在原地打转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告诉我呢。我的小龙不起飞啊。在原地打转转

建議檢查陀機是否反向

楼主:
版主老大,舵机好象没问题呀。最多也就是中立点不对。是不是要改变罗距才能飞上去?罗距那个舵机不知道怎么动

网友:
我是这么连接的啊,怎么没反应啊~~!只滴了一声, 陀螺仪指示灯不亮啊~~!遥控器还需要怎么调节啊~~!

楼主:
先开摇控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