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盒子的怪现象

楼主(2005-09-26):
我把G3的盒子接到调脑后,在游戏操纵杆选项里,第二个按钮是长亮的,如图:
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没有错! 这个按钮在 G3中是设置快速启动的,也就是 正版上的左下的那个红按钮,如果使用遥控器,没有对于的开关通道,所以只能设置成常亮了。

楼主:
多谢版主解答
还以为是有问题呢^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