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通电源瞬间,舵机抖动角度很大?

楼主(2005-09-26):
设备JR9X2,450XL(CDE)ccpm模式,舵机GWS的NARO+F HP三个,先打开发射机,再接通电源,接通电源瞬间,舵机抖动角度很大,约30多度角,不知是设备还是舵机的问题。原先用450X(HDE)没有此现象(有抖动也非常小,原设备RD6000无ccpm功能,无法比较是否是设备问题)。

网友:
都要抖动把!但是具体多大角度没有测过!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接收机?我用了两个牌子的PPM接收机,都有这个情况,但是用PCM接收机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
gws舵机是有这请况.我用的也是9x2接收机用的是R770S和R10DS,舵机用的和你的一样出现和你相同的问题,只是抖动没这么大.后来到鸿飞买了三个hs55换上后,只要上次飞了以后没动过舵机,下次开机接通电源时连声音都没有舵机一点都不动.飞起来也稳定多了.

楼主:
用原配 R10DS和飞高8通都有此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原配 R10DS和飞高8通都有此问题。

應該是舵機的問題!

建議換舵機試試,ccpm對舵機的要求特別高,無論是中立點/速度/行程量都得盡量相同,速度/行程量雖可用遙控器做調整,但中立點是根本,所以建議ccpm的電直要慎選舵機

网友:
个人感觉接收机的可能更大,我也用GWS舵机,用PPM接收机就有这个情况,换了PCM的,通电的时候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