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 请问 RD6OOO SPORT 可以直接用 FUTABA的3003舵机吗

楼主(2005-09-27):
各位高手 请问 RD6OOO SPORT 可以直接用 FUTABA的3003舵机

网友:
不是高手!只是用过,可以。

网友:
概念没对,舵机主要和接收机相关,如果你用超小型的接收机可能会推不动。

网友A:
舵机的推动是不是跟电池的关系更大一点,信号线应该不要什么高功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的推动是不是跟电池的关系更大一点,信号线应该不要什么高功率的吧。

前提假设是按一般的接线, 超小型接收机里面的线太细了,如果几个通道都用3003,可能会有问题。如果你专门接电源线当然没问题,但是楼主问这问题显然不会知道这样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