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翼龙动力的DX请进!!

楼主(2005-09-27):
想改装翼龙动力,主要目的是提高速度和增加推力.
看好辉胜的B2410,可是B2410有星型的KV970,和三角型接法的,KV1530.

我想用KV970的带1047或用KV1530的带8040,那个方安更好?如果用1047,会不会打到尾竿?

KV1530的能用1047吗?好象才1530(三角接线)的允许电压才9.6V,这样以后就不能用三节LI电,而用两节又力量不够.但970的又没有速度.

请斑竹给个两全的方案.<以上是与翼龙原配动力做比较的>

网友A:
只能用KV1530的,翼龙上不能用1047,只能用小桨,所以必须提高转速。
另外,上三节锂电没什么问题的。
danger有个用辉盛电机改翼龙的方案。

网友:
我把亚拓的无刷和电调用在了翼龙上,动力大的都控制不住。。。

网友:
那就温柔点来啊

楼主:
这款B2410好象不是辉胜的,象是西安的,不知质量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KV1530的,翼龙上不能用1047,只能用小桨,所以必须提高转速。
另外,上三节锂电没什么问题的。
danger有个用辉盛电机改翼龙的方案。

谢谢傻猫,你非常务实的回答了我好几个问题,真的非常感谢,另外,你的那个头像忒有意思,看后能给人以深刻印象.

网友:
呵呵

其实1530的KV对翼龙来说还是低了,选桨的时候没法加大桨径,只能加大桨矩,所以往往选用7060之类的桨,不过桨矩稍小的三叶、四叶桨也可以。

网友B:
我用的KV900左右的黑客无刷,配7060桨,3节锂电,大约推力有500克吧

网友:
我的实际经验:普及型外转子无刷+原螺旋桨或等同+三节锂电,动力够猛,可连续做筋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KV900左右的黑客无刷,配7060桨,3节锂电,大约推力有500克吧

随便什么KV900的无刷,三锂电配7060桨都出不了500克推力。

网友C:
我今天刚刚改完,还没有测试呢,只在手上测试了一下,同电压下感觉和我的有刷480的力量也差不多啊!?

动力是17A普及外转套装,浆是原配改的和一个新买的型号不太清楚的浆!怎么回事啊?

网友:
小桨确实和480差不多,转速不高嘛。用7060或者两支7035搞十字试试

网友D:
同意; 我也用过辉盛呤铛盖改过;动力差不多.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刚刚改完,还没有测试呢,只在手上测试了一下,同电压下感觉和我的有刷480的力量也差不多啊!?

动力是17A普及外转套装,浆是原配改的和一个新买的型号不太清楚的浆!怎么回事啊?

同意; 我也用过辉盛呤铛盖改过;动力差不多. 所以又改回有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 我也用过辉盛呤铛盖改过;动力差不多. 所以又改回有刷了;

错了错了错了!

那个电机KV1450左右,所以转速上不去。用7060桨、11V锂电就有500克推力了。用原来的桨毫无意义。

网友:
请问DX们:500克的推力是什么感觉?原来的推力是多少呢?

网友:
原来应该什300多吧?

网友:
请问Tomye:

你的亚托无刷是3200kv的吗?有没有配减速器,用的是翼龙的原装浆吗?

网友:
老猫,你有7060的浆吗?发个图看看!

网友A:
我没有7060的,只有7×5的桨。

7×5桨也不是很猛,好像才三百多克,不过我的电机有问题,不平衡,电池是狂模的1100mah,所以这个成绩偏低。正常的电机和好一点的电池应该效果好一些吧。

网友:
我手上的浆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麻烦,买的时候没有想起来买上几只浆!

网友:
人家两支7035组成十字桨效果也不错呢。

网友E:
辉盛2408-21外转子电机,用11V锂电池组时,用7060桨,电流要到13A了。动力在500克左右。其实,用原配的桨或者是航佳的7x3.2桨,动力肯定比原配的380 480 电机好。8.5A电流,12200转左右,450克左右的动力。380 480 电机用8.4V 镍氢电池组,动力大概在300 350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7060的,只有7×5的桨。

7×5桨也不是很猛,好像才三百多克,不过我的电机有问题,不平衡,电池是狂模的1100mah,所以这个成绩偏低。正常的电机和好一点的电池应该效果好一些吧。

傻猫,1100mAh的垃圾锂电池组,是不可能维持这个电机正常工作的。两组电池并联再测试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辉盛2408-21外转子电机,用11V锂电池组时,用7060桨,电流要到13A了。动力在500克左右。其实,用原配的桨或者是航佳的7x3.2桨,动力肯定比原配的380 480 电机好。8.5A电流,12200转左右,450克左右的动力。380 4 ...

老雷啊,我曾经做过测试,7060桨 9050转  500克;7035桨 12000转  355克,没那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傻猫,1100mAh的垃圾锂电池组,是不可能维持这个电机正常工作的。两组电池并联再测试看看!!!

是的有点勉强,不过也不是那种输出直线下滑的状态,还是可用的,似乎电流没你说的大,推力也没你说的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什么KV900的无刷,三锂电配7060桨都出不了500克推力。

是啊,发过这个贴子之后发现这个500克有问题,之前测试是原装不改装,拿在手里动力全开之后的飞机重量,改装之后虽然飞机重量变轻,但由于使用锂电和无刷电机,飞机自重也减轻了至少100克,所以拉力约为400克吧.

网友:
400克拉力飞500克翼龙,能60度爬升几十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发过这个贴子之后发现这个500克有问题,之前测试是原装不改装,拿在手里动力全开之后的飞机重量,改装之后虽然飞机重量变轻,但由于使用锂电和无刷电机,飞机自重也减轻了至少100克,所以拉力约为400克吧.

你如果是估测的就可以理解了,假设3锂电带栽端电压10V,带栽转速为空栽转速的80%,那么以KV900的无刷驱动7060桨转速才区区7200转,事实上7060桨在7500转的时候推力才区区300克上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老雷啊,我曾经做过测试,7060桨 9050转  500克;7035桨 12000转  355克,没那么高啊。

GW/EP7060桨,用11V锂电池组,可以跑9500转。GWS的7035桨,跑12000转,到不了355克。

网友:
引用 网友E:

GW/EP7060桨,用11V锂电池组,可以跑9500转。GWS的7035桨,跑12000转,到不了355克。

那你怎么说航佳7×3.2跑12200能有450克……

网友:
我说的没有各位那么专业,我估计用了这个无刷套装的话,用同样的电池应该会比原来的480电机的时间长些,对吗?也就是说工作电流要比480电机小些,所以对电池的消耗也相对小些,对吗?

网友:
那是应该的  整机也能轻点

网友:
我以前用7.4V的18650电池组飞不起来,估计现在可以了!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F:
我用ele的普及型外转无刷电机,用11。1V锂电,原配桨。怎么感觉拉力不是很够??
用外转子的大侠,请说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用ele的普及型外转无刷电机,用11。1V锂电,原配桨。怎么感觉拉力不是很够??
用外转子的大侠,请说说!!

原配桨太小了,用多叶桨或者上7060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原配桨太小了,用多叶桨或者上7060桨。

7060桨用过,还不如原配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7060桨用过,还不如原配桨!

有不少用7060桨的哦,很大力的,50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不少用7060桨的哦,很大力的,500克。

会不会是我的转速不够???KV值低了。是买的ele早期的那种外转无刷。
要好飞,转速要达到多少?

网友:
我测了下,拉力只有300g,飞翼龙困难!

网友:
KV1500左右的就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