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ele 1000-BH 电调超热,怎么回事?

楼主(2005-09-27):
今天装新机的时候开用才发现的,拨动遥控杆测试舵机没20秒,电调的某个地方巨热。里面有根蓝色的小线都烧破皮了,估计马上过流保护什么的,失去信号。舵机疯狂的动作。本来装了一晚想早上去玩的,出了这个问题真扫兴。相机电脑连线不在,照片上不了,有电子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
对了,动油门没事,一动其他通道的舵机,那个地方就烫了。
先用摄像头拍2张大家看看

网友:
用的几个舵机啊,减少舵机数量或是把舵机全部拔掉看看.

楼主:
用3个舵机,其中一个是9g 其他2个是5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动油门没事,一动其他通道的舵机,那个地方就烫了。
先用摄像头拍2张大家看看

http://photo.5imx.com/up/0509/2005927519221.jpg ...

照张清晰点的,那个应该不是BEC的芯片,倒很象个电容之类的两脚器件,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张清晰点的,那个应该不是BEC的芯片,倒很象个电容之类的两脚器件,换了吧

换完电容,最好再确认一下,可能 BEC 稳压IC 也坏了。

楼主:
清晰的图

楼主:
箭头指的地方蓝线皮都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呆呆啊,照片上的那个东东是贴片的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的。发热不是极性焊反了就是坏了。看来你你中彩了!!!

网友:
这个原因很简单了,BEC过载,然后烧了,直接把电源送给原来5V的地方.把那个电容也击穿了,所以那电容发热.
最小损害报告是,就那个LB53完蛋.
严重的,电调单片机也完蛋了.

楼主:
真倒霉啊,还没上过天的就这样烧了,不知道还可以维修否?

网友:
请与售后联系,会尽快帮你处理的!

网友:
呵呵,我的一个elea17A电调也烧了.才飞了两个起落哦

网友B:
这个东西应该是二极管,不是电容,更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应该是二极管,不是电容,更换试试

已经确认是电容了,CST老大,清晰的图片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不是有各种保护吗?
不过,兄弟你放心,ELE的服务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