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模型中的重要部件,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它。(刚学不久,觉得有用)

楼主(2005-09-27):
(1)直齿圆柱齿轮各部分名称

    图为互相啮合的两齿轮的一部分和单个齿轮的投影图。

l)节圆直径 d’、分度圆直径 d——连心线 O1O2上两相切的圆称为节圆。对单个齿轮而言,作为设计、制造齿轮时进行各部分尺寸计算的基准圆,也是分齿的圆,称为分度圆。标准齿轮d=d’。

2)齿顶圆直径da—通过轮齿顶部的圆,称为齿顶圆。

    3)齿根圆直径df—通过齿槽根部的圆,称为齿根圆。

    4)齿顶高ha齿根高hf齿高h—齿顶圆与分度圆的径向距离称为齿顶高;分度圆与齿根圆的径向距离称为齿根高;齿顶圆与齿根圆的径向距离称为齿高。其尺寸关系为:h=ha+hf

    5)齿厚s、槽宽e、齿距p——每个轮齿在分度圆上的弧长称为齿厚;每个齿槽在分度圆上的孤长称为槽宽;相邻两齿廓对应点间在分度圆上的弧长称为齿距。两啮合齿轮的齿距必须相等。齿距p、齿厚S、槽宽e间的尺寸关系为:p=s+e,标准齿轮的s=e。

    6)模数——若以Z表示齿轮的齿数,则:分度圆周长=π d=zp,即d=zp/π。令p/π=m,则d=mz式中。称为模数。因为两齿轮的齿距p必须相等,所以它们的模数也相等。

为了齿轮设计与加工的方便,模数的数值已标准化。如表1所列。模数越大,轮齿的高度、厚度也越大,承受的载荷也越大,在相同条件下,模数越大,齿轮也越大。

7)压力角α——在两齿轮节圆相切点P处,两齿廓曲线的公法线(即齿廓的受力方向)与两节圆的公切线(即P点处的瞬时运动方向)所夹的锐角称为压力角,也称啮合角。对单个齿轮即为齿形角。标准齿轮的压力角一般为20”。

    8)中心距a——两啮合圆柱齿轮轴线间的最短距离a=m(Z1+Z2)/2。

    9)传动比i——主动齿轮的转速n1与从动齿轮的转速n2之比,即n1/n2。因为n1Z1=n2Z2,

故可得i=n1/n2=Z2/Z1

    一对互相啮合的齿轮,其模数、压力角必须相等。

(2)直齿圆柱齿轮各部分的尺寸关系

    齿轮的模数与各部分的尺寸都有重要关系.

齿顶高ha         ha=m

齿根高hf         hf=1.25m

齿高h            h=2.25m

分度圆直径d      d=mZ

齿顶圆直径da     da=m(Z+2)

齿根圆直径df     df=m(Z-2.5)

网友:
好文章,加精鼓励

网友:
真是好文章,又学到了

网友:
模型上用到的齿轮模数都是小于1的,小于1模数的齿轮在计算公式上的系数取值是和大于1模数不一样的,对于大于1模数的齿轮系数差一点没关系,但是小模数齿轮就是很精细的。

网友(2012-12-03):
学习
拿分跑路

网友:
老帖子,以前不知道,留个记号,用到的时候方便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