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动力组的选择与搭配

楼主(2005-09-27):
下面的链接是本人在航空模型上发表的文章的终稿(数据更多),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由于论坛的排版实在是麻烦,只好发个链接了,抱歉!

http://www.bj-tyjh.com/brushlessselect.ht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的链接是本人在航空模型上发表的文章的终稿(数据更多),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由于论坛的排版实在是麻烦,只好发个链接了,抱歉!

http://www.bj-tyjh.com/brushlessselect.htm

我试试能不能贴过来。
——————————————————————————————————————————

无刷动力组的选择与搭配

王冬朦   王理

一、前言

模型运动作为高雅的休闲娱乐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特别是电动模型飞机以其环保无污染、无噪音、安全性高、制作简便快捷,尤其是受场地限制小等诸多优点,受到了模友的广泛推崇。特别是由于无刷电机与锂聚合物电池在电动模型上的应用,动力与重量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得到了基本解决,从而使电动模型飞机的飞行性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近年来,伴随着无刷电机、无刷电子调速器及锂聚合物电池价格的大幅度下降,更多的模友开始弃油从电玩起了电动模型飞机。尤其是电动3D机,使众多模型玩家心跳加快,爱不释手。假日公园的草坪中、学校操场上、水塘边时常能看到操控电动模型飞机的身影。上到五六十岁的老人,下到十几岁的中学生,均乐此不疲、流连忘返。

目前国内市场上销售的无刷电机品种较多,当模友刚开始接触无刷动力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购买无刷电机。模型论坛中也常常看到模友的询问:“我该买哪个品牌的无刷电机?”“如何选择配套的减速器?”等等。为了详细解答这些问题,现将笔者积累的小功率无刷电机(200W以内)的使用经验及相关测试数据提供给大家。希望模友们少走些弯路,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充分享受电动模型所带来的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的链接是本人在航空模型上发表的文章的终稿(数据更多),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由于论坛的排版实在是麻烦,只好发个链接了,抱歉!

http://www.bj-tyjh.com/brushlessselect.htm

二、无刷电机的选择

无刷电机的选择应根据模型飞机的用途、重量并结合无刷电机的功率、效率和KV值等参数进行选择。根据实际测试与使用,笔者认为:

1、
功率为120W左右的无刷电机,适用于400g以下的3D机,以及800g以下的练习机;功率为180W左右的无刷电机,适用于600g以下的3D机和1200g以下的练习机。

2、
固定翼模型飞机应选择KV值在3000~6000之间的无刷电机,小型电动直升机应选择KV值在2000~4000之间的比较适合。

3、
高KV值无刷电机需配用减速组使用,低KV值无刷电机适合直驱使用。

4、
内转子无刷电机宜采用减速组方式,外转子无刷电机宜采用直驱方式。

5、
无刷电机KV值的确定:

在购买无刷电机时,厂家提供的基本参数中,除了重量、外型尺寸,功率外,另一个主要参数就是KV值。下面介绍一下由飞机来确定无刷电机KV值的简便计算方法:

(1)
首先由飞机用途及重量G确定所需螺旋桨的拉力P

P = C·G

G为模型飞机总重,P为桨输出的拉力,C是推重比。一般情况下,休闲机C在0.6~1.1之间,3D机C应在1.1以上。

(2)
再由桨拉力P确定桨的实际转速n。

桨拉力与转速的快速估算:

由空气动力学可知,桨产生的拉力与空气密度成正比,与桨转速的平方成正比,还与桨直径的四次方成正比。即:

P = C·ρ·n<sup>2</sup>· D<sup>4</sup>

其中,C为拉力系数,ρ为空气密度,n为桨的转速(单位:千转/分钟),D为桨的直径。由于空气密度对于同一种桨变化不大,可以将上述公式简化为:

P = k·n<sup>2</sup>

笔者通过上百次试验得出目前市售常用电动桨的拉力转速关系,见图一。并通过回归分析方法得出了拉力与转速平方之间的系数k,见表一。图二是拉力转速测试设备,图三是用于测试的无刷电机。

<img width=457 height=289
src="http://www.bj-tyjh.com/brushlesstest.files/image001.gif">

图一
电动桨拉力转速关系曲线

表一 拉力与转速系数k

  适用桨
  K值
  9047
  13
  1047
  20
  1147
  30

<img width=346
height=260 src="http://www.bj-tyjh.com/brushlesstest.files/image002.jpg">

图二   测试设备

<img width=420
height=315 src="http://www.bj-tyjh.com/brushlesstest.files/image003.jpg">

图三   用于测试的无刷电机

(图中下排从左至右:GS2030,MY-B2040, ELE850,Himax2025,ELE1000)

(3)
然后通过选用的减速器减速比确定电机转速

m = n /a

其中a为减速比,n为桨的转速,m为电机转速。

(4)
最后根据使用电压、电机效率确定电机KV值。

Kv = m/(V·η)

其中,Kv为无刷电机的KV值,m为电机转速,V为电源电压,η为电机效率(一般可取80%)。

上述方法反过来使用,也可大致判断无刷电机的适用范围。比如: 标称KV值为4300、功率120W的无刷电机,当使用减速比8/66的减速器, 3串锂聚合物电池(电压11.1V)时, 可计算出采用1047桨的拉力为:20×(4300×11.1×0.8/66×8/1000)<sup>2</sup>=428g,采用1147桨的拉力为:30×(4300×11.1×0.8/66×8/1000)<sup>2</sup>=642g。然后根据计算出的桨的拉力确定适用的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的链接是本人在航空模型上发表的文章的终稿(数据更多),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由于论坛的排版实在是麻烦,只好发个链接了,抱歉!

http://www.bj-tyjh.com/brushlessselect.htm

三、无刷电机减速组的合理搭配

大家知道,3D机在做特技动作,特别是悬停吊机时,需要充沛的动力。这不仅要求动力电机输出功率大,而且对动力电池的要求也相当高。当使用不同减速组搭配时,需要电池的输出电流相差非常的大。

表二给出了笔者通过大量地面测试得出的不同搭配下电流及拉力值,供您在选配减速组时参考。表中,ELE850和ELE1000为电动模型网销售的内转子无刷电机,GS2030为珠海基爱斯模型配件厂生产的B2030-10内转子无刷电机,HIMAX2025为华迈公司生产的B20-25-10内转子无刷电机,MY-B2040为蚂蚁模型公司的B2040-5400内转子无刷电机,TowerPro为辉盛公司生产的外转子无刷电机。表二中的最大电流和最大拉力是用市场上较为廉价的锂聚合物电池为动力的情况下测得的,并不是该电机的极限参数。如果采用高质量的电池,相信电机的该项指标还会有所提高。

从表二中可以看出,当使用ELE850无刷电机,9047桨,在减速比为11/66时最大拉力为481g,电流为8.0安;而差不多同样的电流(7.9安),在减速比为8/66时,用1147桨最大拉力达到568g,增加了近90g的拉力。再比如:如果用GS2030无刷电机想得到400g的拉力,可以使用11/51的减速器和9047的桨,也可以使用15/100的减速器和9047的桨,但前者的电流达到10.2A,而后者电池输出的电流仅需5.8A。因此,合理搭配的减速组将为您节省下原来用于购买高性能电池的费用。同时减速组搭配不合理,轻则会减少电池的使用寿命,重则会造成电机和电池的损坏。选择减速组的基本原则就是在保证足够的动力输出下,使电源的输出电流最小,即以最小的电流得到最大的拉力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的链接是本人在航空模型上发表的文章的终稿(数据更多),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由于论坛的排版实在是麻烦,只好发个链接了,抱歉!

http://www.bj-tyjh.com/brushlessselect.htm

表二  不同减速组搭配下电流及拉力值

  电机
  KV值
  减速比
  桨
  电压

    (V)
  最大电流

    (A)
  最大拉力
(g)
  <td>ELE850</td>
  <td>4200</td>
  <td>11/51</td>
  <td>9047</td>
  <td>7.4</td>
  <td>7.0</td>
  <td>265</td>
  <td>ELE850</td>
  <td>4200</td>
  <td>11/51</td>
  <td>1047</td>
  <td>7.4</td>
  <td>7.5</td>
  <td>332</td>
  <td>ELE850</td>
  <td>4200</td>
  <td>11/51</td>
  <td>1147</td>
  <td>7.4</td>
  <td>9.1</td>
  <td>391</td>
  <td>ELE850</td>
  <td>4200</td>
  <td>11/66</td>
  <td>9047</td>
  <td>11</td>
  <td>8.0</td>
  <td>481</td>
  <td>ELE850</td>
  <td>4200</td>
  <td>11/66</td>
  <td>1047</td>
  <td>11</td>
  <td>9.9</td>
  <td>602</td>
  <td>ELE850</td>
  <td>4200</td>
  <td>11/66</td>
  <td>1147</td>
  <td>11</td>
  <td>12.1</td>
  <td>661</td>
  <td>ELE850</td>
  <td>4200</td>
  <td>9/66</td>
  <td>9047</td>
  <td>11</td>
  <td>5.6</td>
  <td>364</td>
  <td>ELE850</td>
  <td>4200</td>
  <td>9/66</td>
  <td>1047</td>
  <td>11</td>
  <td>7.0</td>
  <td>475</td>
  <td>ELE850</td>
  <td>4200</td>
  <td>8/66</td>
  <td>1047</td>
  <td>11</td>
  <td>6.4</td>
  <td>458</td>
  <td>ELE850</td>
  <td>4200</td>
  <td>8/66</td>
  <td>1147</td>
  <td>11</td>
  <td>7.9</td>
  <td>568</td>
  <td>ELE850</td>
  <td>4200</td>
  <td>9/100</td>
  <td>1047</td>
  <td>11</td>
  <td>3.9</td>
  <td>332</td>
  <td>ELE850</td>
  <td>4200</td>
  <td>9/100</td>
  <td>1147</td>
  <td>11</td>
  <td>4.9</td>
  <td>430</td>
  <td>ELE850</td>
  <td>4200</td>
  <td>8/100</td>
  <td>1047</td>
  <td>11</td>
  <td>2.7</td>
  <td>256</td>
  <td>ELE850</td>
  <td>4200</td>
  <td>8/100</td>
  <td>1147</td>
  <td>11</td>
  <td>4.2</td>
  <td>430</td>
  <td>ELE1000</td>
  <td>4200</td>
  <td>11/66</td>
  <td>1047</td>
  <td>7.4</td>
  <td>5.7</td>
  <td>305</td>
  <td>ELE1000</td>
  <td>4200</td>
  <td>11/66</td>
  <td>1047</td>
  <td>11</td>
  <td>9.3</td>
  <td>522</td>
  <td>ELE1000</td>
  <td>4200</td>
  <td>11/66</td>
  <td>1147</td>
  <td>11</td>
  <td>9.9</td>
  <td>580</td>
  <td>ELE1000</td>
  <td>4200</td>
  <td>11/100</td>
  <td>1047</td>
  <td>11</td>
  <td>5.4</td>
  <td>350</td>
  <td>ELE1000</td>
  <td>4200</td>
  <td>11/100</td>
  <td>1147</td>
  <td>11</td>
  <td>6.7</td>
  <td>490</td>
  <td>GS2030</td>
  <td>4300</td>
  <td>11/51</td>
  <td>1047</td>
  <td>7.4</td>
  <td>6.4</td>
  <td>330</td>
  <td>GS2030</td>
  <td>4300</td>
  <td>11/51</td>
  <td>1147</td>
  <td>7.4</td>
  <td>7.9</td>
  <td>350</td>
  <td>GS2030</td>
  <td>4300</td>
  <td>11/51</td>
  <td>9047</td>
  <td>11</td>
  <td>10.2</td>
  <td>407</td>
  <td>GS2030</td>
  <td>4300</td>
  <td>11/51</td>
  <td>1047</td>
  <td>11</td>
  <td>11.6</td>
  <td>500</td>
  <td>GS2030</td>
  <td>4300</td>
  <td>11/51</td>
  <td>1147</td>
  <td>11</td>
  <td>12.5</td>
  <td>530</td>
  <td>GS2030</td>
  <td>4300</td>
  <td>15/100</td>
  <td>9047</td>
  <td>11</td>
  <td>5.8</td>
  <td>405</td>
  <td>GS2030</td>
  <td>4300</td>
  <td>15/100</td>
  <td>1047</td>
  <td>11</td>
  <td>7.0</td>
  <td>535</td>
  <td>GS2030</td>
  <td>4300</td>
  <td>15/100</td>
  <td>1147</td>
  <td>11</td>
  <td>9.1</td>
  <td>600</td>
  <td>GS2030</td>
  <td>4300</td>
  <td>14/100</td>
  <td>1047</td>
  <td>11</td>
  <td>7.3</td>
  <td>550</td>
  <td>GS2030</td>
  <td>4300</td>
  <td>14/100</td>
  <td>1147</td>
  <td>11</td>
  <td>9.1</td>
  <td>650</td>
  <td>Himax2025</td>
  <td>3200</td>
  <td>14/62</td>
  <td>1047</td>
  <td>11</td>
  <td>6.2</td>
  <td>500</td>
  <td>Himax2025</td>
  <td>3200</td>
  <td>14/62</td>
  <td>1147</td>
  <td>11</td>
  <td>7.2</td>
  <td>536</td>
  <td>Himax2025</td>
  <td>3200</td>
  <td>10/66</td>
  <td>1047</td>
  <td>11</td>
  <td>4.5</td>
  <td>406</td>
  <td>Himax2025</td>
  <td>3200</td>
  <td>10/66</td>
  <td>1080</td>
  <td>11</td>
  <td>5.2</td>
  <td>395</td>
  <td>Himax2025</td>
  <td>3200</td>
  <td>10/66</td>
  <td>1147</td>
  <td>11</td>
  <td>5.3</td>
  <td>422</td>
  <td>Himax2025</td>
  <td>3200</td>
  <td>10/66</td>
  <td>1180</td>
  <td>11</td>
  <td>7.3</td>
  <td>443</td>
  <td>MY-B2040</td>
  <td>5400</td>
  <td>10/66</td>
  <td>9047</td>
  <td>11</td>
  <td>8.8</td>
  <td>438</td>
  <td>MY-B2040</td>
  <td>5400</td>
  <td>10/66</td>
  <td>9070</td>
  <td>11</td>
  <td>9.7</td>
  <td>421</td>
  <td>MY-B2040</td>
  <td>5400</td>
  <td>10/66</td>
  <td>1047</td>
  <td>11</td>
  <td>10.0</td>
  <td>532</td>
  <td>MY-B2040</td>
  <td>5400</td>
  <td>10/66</td>
  <td>1080</td>
  <td>11</td>
  <td>11.0</td>
  <td>487</td>
  <td>MY-B2040</td>
  <td>5400</td>
  <td>14/62</td>
  <td>1080</td>
  <td>11</td>
  <td>13.1</td>
  <td>477</td>
  <td>MY-B2040</td>
  <td>5400</td>
  <td>10/100</td>
  <td>9047</td>
  <td>11</td>
  <td>5.4</td>
  <td>332</td>
  <td>MY-B2040</td>
  <td>5400</td>
  <td>10/100</td>
  <td>1047</td>
  <td>11</td>
  <td>6.0</td>
  <td>403</td>
  <td>MY-B2040</td>
  <td>5400</td>
  <td>10/100</td>
  <td>1080</td>
  <td>11</td>
  <td>7.7</td>
  <td>490</td>
  <td>MY-B2040</td>
  <td>5400</td>
  <td>10/100</td>
  <td>1147</td>
  <td>11</td>
  <td>8.1</td>
  <td>540</td>
  <td>MY-B2040</td>
  <td>5400</td>
  <td>10/100</td>
  <td>1180</td>
  <td>11</td>
  <td>10.1</td>
  <td>516</td>
  <td>MY-B2040</td>
  <td>5400</td>
  <td>9/100</td>
  <td>1047</td>
  <td>11</td>
  <td>6.2</td>
  <td>420</td>
  <td>MY-B2040</td>
  <td>5400</td>
  <td>9/100</td>
  <td>1080</td>
  <td>11</td>
  <td>6.9</td>
  <td>452</td>
  <td>MY-B2040</td>
  <td>5400</td>
  <td>9/100</td>
  <td>1147</td>
  <td>11</td>

  <td>7.4</td>
  <td>573</td>
  <td>MY-B2040</td>
  <td>5400</td>
  <td>8/100</td>
  <td>1047</td>
  <td>11</td>
  <td>5.7</td>
  <td>320</td>
  <td>MY-B2040</td>
  <td>5400</td>
  <td>8/100</td>
  <td>1147</td>
  <td>11</td>
  <td>6.4</td>
  <td>440</td>
  <td>TowerPro</td>
  <td> </td>
  <td>1/1</td>
  <td>7032</td>
  <td>11</td>
  <td>8.5</td>
  <td>276</td>
  <td>TowerPro</td>
  <td> </td>
  <td>1/1</td>
  <td>7040</td>
  <td>11</td>
  <td>9.5</td>
  <td>229</td>
  <td>TowerPro</td>
  <td> </td>
  <td>1/1</td>
  <td>9047</td>
  <td>11</td>
  <td>10.3</td>
  <td>376</td>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的链接是本人在航空模型上发表的文章的终稿(数据更多),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由于论坛的排版实在是麻烦,只好发个链接了,抱歉!

http://www.bj-tyjh.com/brushlessselect.htm

四、无刷动力组的实际应用:

1、
无刷动力KT板固定翼

图四所示是笔者今年五一长假期间用KT板自制的一架电动板身机,翼展1.2m ,机身长1.1m,飞机总重达512g,采用GS2030(110W)无刷电机,1047和1080桨,减速比为14/100 ,电池采用3串2000mah锂聚合物电池,一组电池可连续飞行近30分钟 。飞行性能良好,可轻松吊机,抗风性也很不错。飞行录象请到http://www.bj-tyjh.com/kt51.mpg   下载观看。

<img width=408 height=306
src="http://www.bj-tyjh.com/brushlesstest.files/image004.jpg">

图四 KT板电动板身模型飞机

2、
无刷动力电动直升机

图五是笔者用ELE850无刷电机改装的先毫电动直升机,图六是用ELE1000无刷电机改装的JABO电动直升机。由于电机的KV值较高,为继续使用原有的混控板,所以将主齿轮换成了模数为0.5的8齿铜齿轮。改装后动力充沛,半油门就可以实现悬停,飞行时间也大大延长,并且再也不用担心电机碳刷的磨损了。最主要的还是改装后动力增加、电流减少,提高了电池寿命,降低了使用费用。

图五 先毫无刷动力电动直升机

图六  JABO无刷动力电动直升机

五、结论

无刷电机只有在高电压下才能显现出其卓越的动力性能。对于300g以上的飞机来说,采用高KV值的内转子无刷电机,配合大减速比减速器是不错的选择。对于300g以下的微型电动飞机,可以采用外转子无刷电机直驱的方式。文中提供的数据是本人利用手中现有工具设备实测得到的,可能会有偏差或谬误,仅供模友参考。同时,也欢迎广大模友一起交流探讨,共同提高,我的邮箱:rcdragon@sina.com。

网友A:
好....太好了...近来的很多疑问都有了答案,,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少花很多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定!

谢谢猫兄!
我可折腾半天也不行啊,真够笨的。
猫兄告诉我怎么搞的,有啥窍门?是不是把源码放上来的?我试过但提示我超长,我怎么就没想到拆开来发呢,唉,惭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太好了...近来的很多疑问都有了答案,,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少花很多米...

能对模友们有帮助,好开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猫兄!
我可折腾半天也不行啊,真够笨的。
猫兄告诉我怎么搞的,有啥窍门?是不是把源码放上来的?我试过但提示我超长,我怎么就没想到拆开来发呢,唉,惭愧啊!

原来的代码太长了,需要清理一下再发,不然那个大表格都上不来。

网友:
这么精华的贴子, 真是太好了!

网友:
楼主说了。“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你们只是追捧,不是太让楼主失望啊!

网友B:
居然没有高手拍砖!

对照一下

GS2030 4300 11/51 1047 11 11.6 500

飞机总重达512g,采用GS2030(110W)无刷电机,1047和1080桨,减速比为14/100 ,电池采用3串2000mah锂聚合物电池,一组电池可连续飞行近30分钟 。飞行性能良好,可轻松吊机……

这个吊机似乎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照一下

GS2030 4300 11/51 1047 11 11.6 500

飞机总重达512g,采用GS2030(110W)无刷电机,1047和1080桨,减速比为14/100 ,电池采用3串2000mah锂聚合物电池,一组电池可连 ...

计算10V电压时,减速比14/100,2030电机,KV4300,效率80%,1047桨,:
实际输出的转速=10V*KV4300/(100/14)*80%=4816转。
大概有420克的动力

网友:
虽然杂志买了,还是感谢网络版!

网友:
早看杂志上的数据有问题了,一直没在意
没想到这里也有了,512g的飞机如果要轻松吊机就要有1.5的推重比,就至少700g
按照他的曲线图上的1047要达到6000转以上才行
按照KV值可以算出来理论转速,就是按照他表里的最高的才602g的拉力
轻松吊机?????

还有就是楼主那里弄的那些比例的减速组,什么品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照一下

GS2030 4300 11/51 1047 11 11.6 500

飞机总重达512g,采用GS2030(110W)无刷电机,1047和1080桨,减速比为14/100 ,电池采用3串2000mah锂聚合物电池,一组电池可连 ...

确实有问题!这么重的KT机,肯定不好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