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木工带锯机的操作技巧(转贴)

楼主(2005-09-27):
、机床构造

细木工带锯机的技术规格不同,但其构造大同小异,工作原理与制材用带锯基本相同,现以MJ346A型机床为便介绍其构造特点。

MJ346A型细木工带锯机主要由机座(机身)、上下锯轮、工作台面、调整手轮、锯比、制动装置、电动机等部件组成。机床的所有传动部分采用密封结构,以保证操作安全。机座、上下锯轮、工作台面等均用铸铁制成。直径相同的两个锯轮分别装在机身的上方和下方,上锯轮能够上下调动,以便装卸锯条和调节锯条的张紧度。下锯轮为主动轮,通过皮带轮传动。为了减少锯条与锯轮的磨损及杂音,锯轮轮缘上缠绕一层皮带。工作台面直接装在机身上,中间有一条缝隙,做为锯条的通路。锯比附设在台面左侧,工作台面可以倾斜40o角。为了防止锯割时锯条左右摆动,在台面的下面及上面各装有一个锯卡子,下锯卡直接装在工作台面的下面,上锯卡装在机身上,可以上下移动。在上锯卡后面有一滑轮,当锯条向后跑时,它起限制作用,不致使锯条掉落。机床采用集中排出锯末的方法,保证了工作地点的清洁。

二、锯条的更换与调整

更换锯条时先打开上下护门,松开滑板固定螺钉,转动升降手轮,使上锯轮下降,锯条松动,取出旧锯条,将磨修好的锯条套在上下锯轮上,注意将锯齿的锐角方向向下,不要上翻,然后再转动升降手轮,使上锯轮上升,张紧锯条。再用手转动上锯轮,看锯齿是否全部露在锯轮轮缘的外侧面,如未露出即应再将上锯轮加以调整,直到锯齿露出轮缘,在上下锯轮边缘走动平稳,并垂直于工作台面为止。

锯条的张紧装置分弹簧和压铊(重锤)两种,本机系弹簧装置。基张紧度应根据锯条的宽度、厚度、转速等决定。通常采用手指压动锯条,根据锯条的左右弯曲度来确定其张紧力是否妥当。在一般情况下,当用手压动锯条时,锯条的弯曲度以在3.2~6.4毫米之间为宜。

锯条宽度应与锯轮轮面宽度相适应,不能超出轮面过宽。

锯条夹在锯卡子中间,锯齿齿底应与锯卡子外缘成一直线,锯条不能夹的过紧,应能在锯卡子中间滑动,两边要留有空隙,每边空隙约0.04~0.08毫米。锯条后背约离滑轮0.8毫米,如果锯条空转时就已经接触到滑轮,即说明锯条靠后,或滑轮靠前,或锯条适张度消失,应调整上锯轮或滑轮,或将锯条卸下再行检查碾压修整。

三、操作技术

细木工带锯机一般为手工操作,锯割较大工件时应配备两人,上下配合。进行直线锯割时,上手将工件把稳,贴紧锯比,水平地向前推进,长料可稍稍接线员起,使工件后端不低于台面。进料速度应根据材料性质和工件大小适当控制,禁止猛推猛拉和碰撞锯条。在工伯过锯背200毫米时,下手方可接拉。工件后端接近锯齿200毫米时,上手即应脱手,靠下物将工件拉锯完毕。开车后锯条未达到最高转速时,不要送进工件,以免突然增加电机负荷。

在工作过程中如出现夹锯的情况,应由下手将工件锯口向两边用力分开,切勿倒退,以免锯条掉落。出现跑锯、窜条(锯条前后摆动)等情况,即应停车,对锯条、锯料(路)、锯卡、锯轮等进行检查,待锯条正常运转后,再进行锯割。当工作台面锯条通路有碎木杂物阻塞时,应用木棍拨离 ,切勿用手指拨弄。为防止锯条、锯轮轮面上粘结树脂木屑,增加锯条、锯轮之间的摩擦和阻力,工作中可用煤油擦洗。

四、风种典型工件的锯割方法

1.曲线锯割法  锯条越窄,锯割的曲线半径越小。根据经验:12毫米宽的锯条,可以锯割曲率半径约为70毫米的曲线;25毫米宽的锯条,可以锯割曲率半径约为250毫米的曲线;35毫米宽的锯条,可以锯割曲率半径约为450毫米的曲线;50毫米宽的锯条,可以锯割曲率半径约为800毫米的曲线。用宽锯条锯割曲率半径小的曲线时,可先锯开几条放射状的锯口,然后按曲线锯割。

2.直内角锯割法  锯割直角形的转角时,可先在转角处钻一圆孔,然后按图的箭头方向进行锯割。转角转余地大时可直接锯割。

3.弯料锯割法  锯割弯料一般都采取划线锯割的方法。也可利用曲线靠模锯割,即将曲线模板上到锯比上,将被加工件巾着曲线模板送过去,就可锯出相应的曲线。材料的弯度大小与锯条的宽窄应配合适当。

4.斜面锯法  锯割斜面时,可将机床工作台面倾斜到所需的角度。也可不调整机床的台面,做一块有相应斜度的楔形木板固定到台面上,当工件沿着这块楔形木板送过去时,就锯出了所需要的斜面。

5.锥形锯法  锯割一头大一头小的工件时,常常采用靠模板的方法,就是将一块比被加工件稍长的木板先锯割成所要求的斜度,四面刨光,做为模板。模板不能太厚,小头保持在10毫米左右,然后将模板的大头钉一木块做为档头,锯割时将被加工件顶靠在模板上,面模板则贴紧在锯比上。模板应做两块,前后调换使用,以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
哪里有卖的?

价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