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将图片压缩到100k内上传.

楼主(2005-09-27):
我用松下DNC-LC40拍的图片多是900多K.怎么上传望网友指导.

网友A:
用图片压缩软件处理
比如 Image Optimizer

网友B:
photoshop
最简单的是用win的画笔 属性里边找扭曲变形100%改变一下

网友C:
用photoshop把分辨率改为800*600或640*480,保存为jpg,选择高压缩比。

网友D:
用ACDsee 看图时按ctrl+s另存图片,它就会问你压缩多少!一般80%就ok了

楼主:
[谢谢版主及各位网友我传了光杆,直线轴承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