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架KT练习机,能指导一下吗?

楼主(2005-09-27):
设备:T4VF
GWS370减速组
BlueArrow 轻量套装
电池
TCL 1300

网友A:
看起来像是3D机的配备……

网友B:
控制重量就行啦~``

网友C:
使几毫米的KT板?
KT板两面的塑料纸要接去吗?

网友A:
厚膜要去掉,薄的结合紧密的就不要去了

网友A:
GWS370减速组,是哪个个组很有讲究。
用5mmKT板,做翼展1米左右的机子可以。

楼主:
有一架3D的1+1但是技术太菜,想练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