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使用多少T的小齿轮

楼主(2005-09-27):
target rpm * teeth on main gear / motor kv / voltage / motor efficiency
你期望的主桨转速 x 大齿盘齿数 / 马达的KV值 / 电压 / 马达效率 = 马达齿轮数

In the case of the T-Rex this equates to an equation for the Align 400S with 3S lipo as follows :
以T-REX为例,安装400S和3串锂电的计算方法如下:

2400 * 150 / 2800 / 11.1 / 80% = 14T

因此,如果你希望主桨转速达到2400RPM,则需要安装14T的小齿轮。

网友:
请问:商城卖的GS B28-35-12无刷马达效率是多少?多谢了1

网友:
这个怎么计算知道。。但是一般直机转速是多少呢?

楼主:
一般400级直升机的主桨转速是2500-2800RPM左右

网友:
亚拓400LF無刷馬達(3300KV) RCM-BL400LF
用11T!电流仍然偏大!不知它的效率是多少!用10T或9T是否可降低电流

网友A:
亚拓的原装无刷马达效率不算高,发热量太大了。
我已经找到了更好的外转无刷马达了,在国外很受欢迎,工作温度差不多是亚拓电机的一半,重量才50多g!!!

网友:
我也觉得电机烫得厉害!可以告诉我在哪可以找到替代电机吗!想买个试一下!不方便可用短信

网友:
算是算出来了,可是找不到齿轮啊。真郁闷!

网友:
这个公式是否适用于雷鸟之类的小电直?小电直的主桨转达速是多少?有刷马达的效率如何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拓的原装无刷马达效率不算高,发热量太大了。
我已经找到了更好的外转无刷马达了,在国外很受欢迎,工作温度差不多是亚拓电机的一半,重量才50多g!!!

是什么更好的外转无刷马达啊?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过几天我发给大家看
它的重量轻,在国外450XL都不会用原装无刷的,因原装无刷性能要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