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转子

楼主(2005-09-27):
打算加工一批转子,大家看看多少价格可以接受,可以的话,我加工一批!!!仿制的
  质量方面我会自己先试车,可以了在给大家!!!!

网友A:
加工不是问题,问题是材料!中国不是做不好涡喷,也不是做不出涡扇,是材料不过关!

  你知道吗,一般还得好一点的合金钢线速度300m就可能被撕裂炸开!小涡喷8-9万转甚至更高,线速度5-600m以上!!还是在5-600度的高温下!我建议你在试车的时候跺开径向方向,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碎片的速度大于手Q子弹!
  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

材料方面,我把进口的转子做材质坚定,这不用担心,鉴定单位是全国最大的金属研究所。其实加工工艺才是最困难的,进口的是用精密铸造.现在就看大家了,看看多少价格可以接受,要是可以的话,我就开始加工了!
加工的技术方面,完全可以放心,有足够的技术支持!!!!!!!希望大家大力支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算下成本,报个价啊

楼主:
价格要看工艺和材料,现在还不能下定论是多少,但是我会尽量降低成本,希望全套转子能控制在1000元以内

网友:
一般渦輪噴射引擎的材料世界個國都列為戰略物資,不是說買就買的到,的就算買的到老外也是賣你次等材料,既使在這邊我想也是一樣,
就工藝來說,轉子上的曲面必須加工完,在三座標上量測,量測數據是否你想要的,如果不是就要修改圖檔在重新編程加工,這些動作要來回重覆好幾次才可以做出最佳的曲率,出來應因為有最佳的曲率代表有最佳的工作效率,

以上是我個人的看法做個參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材料方面,我把进口的转子做材质坚定,这不用担心,鉴定单位是全国最大的金属研究所。其实加工工艺才是最困难的,进口的是用精密铸造.现在就看大家了,看看多少价格可以接受,要是可以的话,我就开始加工了!
加工的 ...

小转子都是精密压铸,包括前面的合金铝三源流压气叶轮.五坐标加工中心3-5分钟一个,成本不会超过100.但机加的不比精密压铸的好,金属纤维是断的.

网友C(2005-10-27):
精密 鑄件之尺寸公差20mm ±0.13mm,100mm ±0.30mm,200mm ±0.43mm,而小件之尺寸精度不易達到 ±0.10mm以內。角度公差為 ±0.5~±2.0度,鑄件最小厚度0.5~1.5mm。鑄件表面粗度約Rmax 4S~12S。
而五軸加工機價格是一般CNC兩三倍以上(以相同加工行程來說)所以加工費也是如此!
如果認為精密鑄造比機械加工還要準確的話!我做了那麼久的機械加工我還是頭一次聽到!
世界如此之大真的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密 鑄件之尺寸公差20mm ±0.13mm,100mm ±0.30mm,200mm ±0.43mm,而小件之尺寸精度不易達到 ±0.10mm以內。角度公差為 ±0.5~±2.0度,鑄件最小厚度0.5~1.5mm。鑄件表面粗度約Rmax 4S~12S。
而五軸加工機價 ...

涡轮工作在高温高转速下,型线和材质相比后者重要!过去的国产涡轮叶片是精锻或精铸的,表面只是工人用手工抛磨,用样板卡,用眼睛看,在曲面下你说能看精到0.几mm呢?现在有5轴连动了,同是在5轴上加工的,用方铁块子干出来的内在质量不如精铸的好!
你做了那麼久的機械加工你可能還是頭一次看到,小涡轮的工作面没加工!看图:
未加工

机加后的,看好了,动平衡已做完,这意味着它不再加工,是成品,子细看,叶片没有加工痕迹!这就是上万美金的涡喷KJ-66的涡轮!

网友C:
類似該圖早期曾有遇過,在加工到精加工時由於葉片太薄產生跳刀導致加工表面不良尺寸誤差太大,所以我們跟客戶討論改成粉末冶金的方式製成,然後在由X光機掃瞄做非破壞性檢測,以檢察是否有肉眼無法看出的裂痕,然後在做動態平衡校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不是问题,问题是材料!中国不是做不好涡喷,也不是做不出涡扇,是材料不过关!

  你知道吗,一般还得好一点的合金钢线速度300m就可能被撕裂炸开!小涡喷8-9万转甚至更高,线速度5-600m以上!!还是在5-600度的高温下 ...

大哥!你这段话,我都能背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類似該圖早期曾有遇過,在加工到精加工時由於葉片太薄產生跳刀導致加工表面不良尺寸誤差太大,所以我們跟客戶討論改成粉末冶金的方式製成,然後在由X光機掃瞄做非破壞性檢測,以檢察是否有肉眼無法看出的裂痕,然後在做 ...

你所谓的粉末合金我们叫单晶合金,精密加工是做不出单晶的,罗罗造瑞达发动机,也得靠精铸!

网友(2006-05-21):
关键是动平衡、无损检测,普通的高温合金就可以。

网友:
找家涡轮增压器厂家代工!真空铸造炉他们都有,边做动平衡也有设备,还得说动他们帮你搞好些个不赚钱的玩艺.最关键是于设计了.靠自己搞或抄国外的图纸就永远落在别人的后头.

网友:
大家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汽车涡轮的制作方法,其实汽车的涡轮增压的涡轮也是工作在5-600度的温度下,转速也高达9-10万以上,而且由于汽车涡轮增压后面还要接上排气管来使汽车尾气减速消音,这样使得涡轮地方的排气不畅而使那里的温度更高,如果才用汽车涡轮一样的材质是因改没问题的。
  而且大家也看到了laozi520自制涡喷成功的图片,他那个就是之间使用的汽车涡轮增加,加上自制的燃烧室,虽然没有使气流方向像模型涡喷上那样轴向走动,但他的成功给我们大家一个很大的启发,涡喷不是只有外国人才可以制造,也不是国内找不到好材料,而是因为国人都想把涡轮成功据为己有,都以为拿着自己手上的那点资料就能做出涡喷,占据国内涡喷市场空白。
   在laozi520前面给大家看到的他的涡喷就充分证明了才用汽车涡轮上的材料是可行的,我关注这个论坛的涡轮喷气发动机板块,让我真正觉得能做这个版主的还只有laozi520,他的成功给我们很多的证实。
   至于有了实践后的材料怎么加工出好的涡轮来,是机加功还是精密铸造,这个我看大家也不要争了,那位模友知道汽车涡轮是机加功的还是精密铸造的告诉大家一下就可以了,我是不知道是机加功还是精密铸造的,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上楼的图片里面的KJ-66的涡轮是铸造的,但是绝对不是什么腊模精密铸造的,因为最精密的铸造是用腊模,我们大家在生活中看到的比如做金器的打造就是用的腊模,腊模铸造出来的东西是没沙眼的,而上图的涡轮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外表沙眼,所以就是铸造还没达到做金器的精密度。
   我感觉涡轮的制作难就主要难在动平衡上面,大家可以算算,0.1克的动偏移量在距离转动轴中心点10CM的距离上,
在加上涡轮的外径加速度会是多少

网友:
这些讨论太好了!激动!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转子都是精密压铸,包括前面的合金铝三源流压气叶轮.五坐标加工中心3-5分钟一个,成本不会超过100.但机加的不比精密压铸的好,金属纤维是断的.

金属原来有纤维方向呀,那晶格又是怎么回事呢?还有,我们怎么寻找纤维方向?

网友:
不错的讨论主题,大家集思广益

网友D:
这个要多少钱啊

网友E:
这些转子定子都是脱蜡模离心铸造的,材料是高镍基铬合金,材料不是问题、脱蜡模离心铸造原理也简单,问题是有设备的工厂看不起这些量不愿意承接!

网友F:
这些讨论太好了...........

网友G:
我们可以加工800度工作温度的叶片
QQ:45459929
涡喷技术群:12756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