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分重要,15C锂电充过4.2V必坏 !!!

楼主(2005-09-27):
据传闻,最近台湾模友的15C锂电坏得特别快,起因有可能是由于电池性能改良导致的对充电电压的特殊要求无法得到满足造成,而10C锂电就不会有事。但目前这一说法也只是猜测和基于实际使用现象的判断。部分台湾模友已严格控制充电电压(边充电边测试,达到4.2V就立即停止,回归手动充电的历史),据称15C电池充电单颗超过4.2V以上必坏,而目前尚未找到任何一款充电器能够满足这一新的要求,而15C以下的锂电池则不存在这种特殊要求。据说就算是公认一流的TP 15C锂电充到4.2V以上也会挂!而目前大部分锂充都是以4.25V或4.26V作为截止电压的。这让我们不得不担忧高倍锂电的维护问题,15C锂电成了当前最难伺候的电池规格!

网友:
是不是这么悬啊?

楼主:
去台湾的模型论坛看吧,已经闹起来了

网友:
给个连接?

网友:
应该是吧,ele的15c也很容易挂的

网友:
这么说还是10C的好,玩一般电动10C的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
是啊,我的两组
15C已经挂了,充满电压就是4.24-4.26

网友:
很有可能,我的15C挂了一个。

网友A:
还是自己折腾得充电板好啊

网友:
废话,锂电标准是充满4.20v的,是能到4.25v,但那是最大值,实际上是用来避卖充电测量误差的,干嘛要冲那么高啊?!

楼主:
楼上的兄弟说话怎么这么冲呢?

你去看电池厂的电池开发规格书,不同的锂电因原料不同,对截止电压的要求也不同。
大部分是4.25V左右。说4.20V是绝对充满电压的是不正确的,说是4.21V的也是不正确的!
说4.25V是最大值更是不对的。

另外,锂电的充电更特殊的地方是,它并不是电压到了就表示充满了。
它的充电过程是先恒流,再恒压。所以即使是15C电池看到充满到了4.2V,扒掉电源,这时电池的容量也并没有充满!而普通的锂电,就算你看到电压到了4.25V,其实也是没有充满的。

正规的锂电充电方式是:先恒流充,将电池充到额定电压,再保持该电压,继续以恒压方式充,这时充电电流越来越小,直到完全截止充电,而这第二步骤很多简单的充电器是不俱备的,你的电池就会少10%-15%的容量。有没有这个全套的充电步骤,大家也是可以检测得到的,只要接上电压、电流表,就可以观察到这个充电过程。大家不妨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兄弟说话怎么这么冲呢?

你去看电池厂的电池开发规格书,不同的锂电因原料不同,对截止电压的要求也不同。
大部分是4.25V左右。说4.20V是绝对充满电压的是不正确的,说是4.21V的也是不正确的!
说4.25 ...

我可能是冲了点,不过问题严重啊!

唉,锂电过充和过放是很危险的,过放一般就顶多损坏电池,只要不是特别大的电流如短路;但过充...,一个不小心,后果就不只是损坏电池了,后果大家上网找吧,把车子、房子烧了的都有。所以不建议大家测试一下自己的锂电最高能冲到多高的电压。另外,我们用的锂电功率比较大,充电的时候最好有人在旁,除非你用的充电器确保了不会有问题的,否则后果也可能是很严重的。

因此,没有必要去追求什么完全充满的;而且一般来说生产厂家都是按4.20v的标准来生产的,这跟材料有关;至于个别的产品是不是可能会高0.05v我想就没必要去研究了,除非是该厂专用的充电器,否则不会有通用的充电器去区别每一个厂的充电截止电压的(都是4.20v,有区别的只是误差,而不是特意做的)。至少目前是这样的。

另外,当锂电冲到4.20v的时候,用恒压涓流充电就可以了,这时候并不意味着电池的电压就是4.20v,否则不会有充电电流的,这是电学的基本常识了。如果能真的让电池充到4.20v,也就可以认为电池已经充满了(这发生在用恒压涓流充电足够长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自己折腾得充电板好啊

怎么折腾的,我也想,我的AKE已经不可靠了,我的10C ELE7.4V1600MH的都充到9V 了,等用完告诉大家我的电池坏没坏啊!

网友:
怕怕呢!!!我有两块啊~~~

网友:
我最近也被锂电折腾蒙了啊

网友:
这么严重?

网友:
请斑竹给个出处的连接吧,我没找到相关的贴子

网友:
我的ELE15C,一直用4。1V转恒压充,现在已经用了100多个循环了,动力依然不减。

网友:
幸亏买了个10C的

网友: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鋰聚合物电池的充电终止电压不是4。2V,而是4。1V!

网友:
聚合物锂电的终止充电电压是4.25V-4.26V,每个厂家的不完全一样,但都差不多是这个电压。
新出的15C和20C电池可能会略有不同,我想不会低到4.1V吧!!!

网友:
太惨了,我有块20C的都充过超4.25的了

网友:
如果用10c的电池飞450走走航线什么的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完全没问题!容量保证在1600mAh以上就可以了。
1600mAh 10C放电时,是16A,而450的平均电流是10A左右。
如果用2000mAh的电池会更爆一些,10C足够了!

网友:
我的10C的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问题!容量保证在1600mAh以上就可以了。
1600mAh 10C放电时,是16A,而450的平均电流是10A左右。
如果用2000mAh的电池会更爆一些,10C足够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