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傻问题

楼主(2005-09-27):
用
遥控器
练
模拟器
会坏设备吗?

网友A:
不会!
但使用不当会!
1、拉天线的问题!,如果是用遥控器电池供电,要注意拉天线,或者把晶体拔掉。 否则发射功率无法散发出去,集中消耗在发射管上,会影响发射距离。
2、如果是教练口供电,则没有这些麻烦。
JR系列的遥控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SANWA的遥控器尤其要注意,其发射功率较大,如果玩模拟器不拔晶体,而且又不拔天线,容易损坏发射管,或者谐振线圈(中周)

网友B:
Futaba FF6 和并口线要拔天线或者拔掉晶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