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

楼主(2005-09-27):
同志们的小龙,油门推到百分几才起飞。
我的小龙油门推到70%左右才起飞,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这个需要根据你自己飞机的桨距配合来确定的
将你的油门曲线和浆距曲线以及对应的桨距贴上来
这样大家才可以帮你分析

网友:
以正規的調整方式,油門搖桿推至55%左右/螺距約5-6度,就能飛起來懸停了!

楼主:
我的是Hitec六通道遥控器,不知道怎么设?
大概 THCV 0% 45% 60% 75% 100%
PTCV 30% 55% 65% 75% 100%
GYRO 80%
陀螺仪是 GY-401

网友:
调节悬停螺距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Hitec六通道遥控器,不知道怎么设?
大概 THCV 0% 45% 60% 75% 100%
PTCV 30% 55% 65% 75% 100%
GYRO 80%
陀螺仪是 GY-401

建议你用螺距尺(这个东西可是调机必备的哦)量一下悬停点的桨距,应该在5~6度之间,另外检查一下双桨,双桨会严重影响升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Hitec六通道遥控器,不知道怎么设?
大概 THCV 0% 45% 60% 75% 100%
PTCV 30% 55% 65% 75% 100%
GYRO 80%
陀螺仪是 GY-401

建議
THCV 0% 45% 70% 88% 100%
PTCV 40% 58% 75% 88% 100%
設定好後再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
THCV 0% 45% 70% 88% 100%
PTCV 40% 58% 75% 88% 100%
設定好後再試試看

谢谢!
好多了!
还有什么经验,分享分享。

网友B:
请教鸟大,悬停转速一般多少合适,我开了定速在2300转左右,还是要8度左右才能悬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鸟大,悬停转速一般多少合适,我开了定速在2300转左右,还是要8度左右才能悬停

悬停转速一般在1900rpm-2000rpm/螺距5-6度,3d飛行約2400rpm,2300转/8度依常理來說應該是用噴的上去,不應該只有懸停,是否數據有誤/或是機子過重!
建議重新調整螺距並將發射器設定之油門/螺距po上來讓大家幫您抓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悬停转速一般在1900rpm-2000rpm/螺距5-6度,3d飛行約2400rpm,2300转/8度依常理來說應該是用噴的上去,不應該只有懸停,是否數據有誤/或是機子過重!
建議重新調整螺距並將發射器設定之油門/螺距po上來讓大家幫您抓 ...

螺距都用螺距尺量过,应该数据无误,我也觉得奇怪,飞行全重在690-700克,油门是0-70-70-70-70,螺距是-0.5/2.8/6.5/8.5/11

我现在定速的油门设置在70%时的转速约在2280-2290之间,这是实际带桨测量的结果。
计划更换为4S和13T,将上空飞行转速提升为2500左右。idle2转速设置到2700左右。

网友:
补充一下,用的325碳纤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螺距都用螺距尺量过,应该数据无误,我也觉得奇怪,飞行全重在690-700克,油门是0-70-70-70-70,螺距是-0.5/2.8/6.5/8.5/11

我现在定速的油门设置在70%时的转速约在2280-2290之间,这是实际带桨测量的结果 ...

建議螺距設定為-2    +5    +10或是A連桿各放鬆一圈試試感覺上您的螺距似乎過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議螺距設定為-2    +5    +10或是A連桿各放鬆一圈試試感覺上您的螺距似乎過大!!

谢谢,我可能没说清楚,我上面的罗距点是我在normal状态下设置的-0.5到11

悬翼头的罗距变化范围是-10.5到11,在idle1是-5到+11,idel2我只设了3个点分别为:-10.5 0 11中间为线性变化。我今天会试着换一个罗距舵机,看是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是副翼、前后:3107,尾舵:3108。罗距用了辉胜9克。